如何实现两个单片机之间的无线通信

楼主:
各位大佬我想问一下,如何实现两个单片机之间的无线通信,用蓝牙模块、wifi模块可以么?目前只在网上看到用蓝牙模块或wifi模块实现单片机和手机通信的,不知道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是否可行。
如果可以,怎样实现?

网友A(2022-01-21):
可以的,方法很多:汽车遥控器,典型的无线通信433M或315M频段

网友B:
串口蓝牙模块,最简单的方案

网友C:
用2.4G模块  经典模块NRF24L01,资源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串口蓝牙模块,最简单的方案

请问用蓝牙模块的话,是需要两个蓝牙模块分别连接两个单片机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蓝牙模块的话,是需要两个蓝牙模块分别连接两个单片机么

是的,需要两个蓝牙模块,每个蓝牙接个单片机,单片机需要有串口

网友F:
具体要看传输什么数据,多大速率 ?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蓝牙模块的话,是需要两个蓝牙模块分别连接两个单片机么

是的,需要两个蓝牙模块,每个蓝牙接个单片机,单片机需要有串口。
蓝牙主分成两种模式,主从一体,单从模块。

一个蓝牙主模块接个单片机,一个蓝牙从模块接个单片机。

网友H:
关键要看距离, 距离足够近的话,用红外线都行。甚至,一个光敏电阻,一个LED也能构成无线通讯。

网友I:
你好!
建议采用透传的WiFi模块,
一个模块设置成服务端,
另一个模块设置成客户端,
这样两个模块会自动连接,
WIFI连接后,就是串口透传数据了,千万别用AT指令来做配置,
直接买带有透传固件的WiFI模块,

网友J:
如果空间复杂距离远,只能选择WIFI,但是WIFI需要网络支持,软硬件较复杂,成本高。距离近,如一个房间里,可以用蓝牙。距离稍远,如几十米到几百米,用普通的无线透传模块最简单。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好!
建议采用透传的WiFi模块,
一个模块设置成服务端,

朋友 你说的直接透传的模块能给个型号吗 正需要 我现在是8266 AT固件

网友L:
蓝牙可以,配上串口接收发送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朋友 你说的直接透传的模块能给个型号吗 正需要 我现在是8266 AT固件

直接透传的WiFi模块,看配置软件的右下角有说明

网友M:
网上透传模块很多

网友N:
NRF24L01,ZIGEEB组网,蓝牙,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