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降压电路是否可以应用在压差大的地方

楼主(2022-01-21):
三极管降压电路是否可以用在压差大,电流需求大,LDO无法胜任的地方

网友A:
你这电流有多大需求? 压差40V  就算1A 也有40w的耗散功率,基本上 TO220封装的三级管是抗不住的。往下的更不用说了。 你不如参考一下 LM7805 手册里面的阔流电路,那个还有可行性。只是参考那个电路,47V 电压的话,7805是不行的。一般要用 XL7015这样的芯片。

网友B:
原理上可行,但在当前电子技术环境下还在考虑用这种方案做大功率降压电路是要被炒鱿鱼的。

网友C:
热损耗太大,这个不现实的

网友D:
LDO完全不适合压差大的场合,因为动态性能非常差,输入突变反应不过来。10年前某论坛就出现大批人反应用HT7133把12V转成3.3V,上电瞬间输出6V尖峰烧掉单片机的事情。

大电流大压差应该用buck降压电路,如果对纹波不满意,加LC无源吸收回路,不能降压后用楼主位高压差线性稳压电路,因为动态性能不行,纹波频率在高压差稳压电路能抑制的范围以外,LDO动态性能跟屎一样更不行。

网友E:
三极管用2N3055铁壳封装的, 加散热片.  有些调压电源里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F:
线性稳压在大功率电源上基本淘汰了,一般都是用开关电源,效率高,重量轻。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线性稳压在大功率电源上基本淘汰了,一般都是用开关电源,效率高,重量轻。

未必,敏感的小信号模拟电路还是倾向于使用线性电源,开关电源干扰太大。当然现在这种应用越来越少了。

网友G:
一般压差大的情况下,要根据情况而定。

现在压差 40V 左右,如果负载电流在 10mA(以下),
稳压电路的功耗约为 400mW,基本可以接受。

如果是 100mA 以上,应考虑用 DC-DC,尤其是在电池供电的情况。
因为功耗大,散热条件不佳的话,电路寿命会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压差大的情况下,要根据情况而定。

现在压差 40V 左右,如果负载电流在 10mA(以下),

有人说先用斩波电路预降压,再用这降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流有多大需求? 压差40V  就算1A 也有40w的耗散功率,基本上 TO220封装的三级管是抗不住的。往下的更 ...

12V 降5V 有好的推荐吗?

网友:
LDO完全不适合压差大的场合,因为动态性能非常差,输入突变反应不过来。10年前某论坛就出现大批人反应用HT7 ...

我正想用7805 12V降5V 。

网友A:
引用 网友H:
12V 降5V 有好的推荐吗?

不考虑能耗的前提下,基于电路简单,稳定的原则,7805是比较好的选择。
1A 以下,直接用7805就可以了, 根据电流大小选择合适的封装。
1A 以上,最好用7805 + 阔流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能耗的前提下,基于电路简单,稳定的原则,7805是比较好的选择。
1A 以下,直接用7805就可以了,  ...

就供个芯片,就怕楼上所说的,上电有冲击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人说先用斩波电路预降压,再用这降压

这个问题我在5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I:
这个开关电源降压电路的优点

  • 零件成本非常低,2个便宜的晶体三极管代替一个smps芯片
  • 非常高的效率(等于或优于许多 smps 芯片)
  • 良好的监管
  • 共地设计(3脚稳压器,可替代7805)
  • 适用于广泛的电感器范围(即任何廉价的剩余电感器)
  • 宽平坦功率带(最大效率区域)
  • 采用高输入电压(高于 7805 和大多数 smps 芯片)
  • 良好的输入或输出噪声抗扰度
  • 所有零件都是通用的(不难得到芯片)

网友J:
可以的,要注意的是电流大了取决于三极管的散热能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就供个芯片,就怕楼上所说的,上电有冲击波

12V转5V  用7805, Vin 220uf  Vout 470uf
接12V 电 不会有任何 “冲击波” 。

最后,跟你说一下, 78系列不属于 LDO 任何关于 LDO 的问题都不会发生的78系列上

网友K:
小电流可以

网友K:
大电流高压差用开关电源

网友L(2023-11-12):
引用 网友I:
这个开关电源降压电路的优点

看起来不错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就供个芯片,就怕楼上所说的,上电有冲击波

7805不是LDO,没有“冲击波”。

只有LDO才有“冲击波”。

网友N:
就算负载只有10mA,但是由于输出端口有电容,所以瞬间输入电流就可能超过1A导致三极管击穿!

网友O:
不可以,LDO内部的构造也是用的三极管

网友P:
压差大,电流需求大,要用开关型的,否则可以当暖手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