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单片机通过SPI驱动ADXL345三轴加速度计

楼主(2022-01-22):
使用FwLib_STC8封装库

// Copyright 2021 IOsetting

/***
* Demo: ADXL345
* Board: STC8H8K64U
*                                8H8K64U
* GND       -> GND               G
* VDD(Vcc)  -> VCC               V
* CS        -> GPIO OUT P35      34
* INT1      -> GPIO IN  P36 INT2 35
* INT2      -> GPIO IN  P37 INT3 36
* SDO       -> MISO     P33      30
* SDI/SDA   -> MOSI     P34      31
* SCL       -> SCLK     P32      29
*/

#include "fw_hal.h"
#include "adxl345.h"
#include <stdio.h>

volatile uint8_t count_int2 = 0, count_int3 = 0, count_double_tap = 0;
volatile int16_t x, y, z;

void SPI_Init(void)
{
    // ADXL345, SPI CLK max frequency is 5MHz
    SPI_SetClockPrescaler(SPI_ClockPreScaler_16);
    // Clock is high when idle
    SPI_SetClockPolarity(HAL_State_ON);
    // Data transfer is driven by lower SS pin
    SPI_SetClockPhase(SPI_ClockPhase_TrailingEdge);
    // MSB first
    SPI_SetDataOrder(SPI_DataOrder_MSB);
    // Define the output pins
    SPI_SetPort(SPI_AlterPort_P35_P34_P33_P32);
    // Ignore SS pin, use MSTR to swith between master/slave mode
    SPI_IgnoreSlaveSelect(HAL_State_ON);
    // Master mode
    SPI_SetMasterMode(HAL_State_ON);
    // Start SPI
    SPI_SetEnabled(HAL_State_ON);
}

void GPIO_Init(void)
{
    // Configure GPIO pins before SPI and device
    // MISO(P33), MOSI(P34)
    GPIO_P3_SetMode(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Mode_InOut_QBD);
    // SCLK(P32), CS(P35),
    GPIO_P3_SetMode(GPIO_Pin_2|GPIO_Pin_5, GPIO_Mode_Output_PP);
    // INT2(P36), INT3(P37)
    GPIO_P3_SetMode(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Mode_Input_HIP);
}

void INT_Init()
{
    EXTI_Int2_SetIntState(HAL_State_ON);
    EXTI_Int3_SetIntState(HAL_State_ON);
    EXTI_Global_SetIntState(HAL_State_ON);
}

INTERRUPT(Int2_Routine, EXTI_VectInt2)
{
    count_int2++;
    if (ADXL345_IsInterrupt(ADXL345_INT_DOUBLE_TAP) > 0)
    {
        count_double_tap++;
    }

}

INTERRUPT(Int3_Routine, EXTI_VectInt3)
{
    count_int3++;
    x = ADXL345_ReadInt(ADXL345_REG_DATAX0);
    y = ADXL345_ReadInt(ADXL345_REG_DATAY0);
    z = ADXL345_ReadInt(ADXL345_REG_DATAZ0);
}

int main(void)
{
    SYS_SetClock();
    GPIO_Init();
    UART1_Config8bitUart(UART1_BaudSource_Timer1, HAL_State_ON, 115200);
    SPI_Init();
    INT_Init();
    ADXL345_Init(
        ADXL345_DATARATE_100_HZ,
        ADXL345_SPI_WIRE_4,
        ADXL345_INT_ACTIVE_LOW,
        ADXL345_DATA_RESOLVE_FULL,
        ADXL345_DATA_ALIGNMENT_RIGHT,
        ADXL345_G_RANGE_8G
    );
    // Tap threshold: 62.5mg / LSB, value = 2.5g / 0.0625g = 0x28
    ADXL345_WriteByte(ADXL345_REG_THRESH_TAP, 0x28);
    // Tap duration: 625us / LSB, value = 0.02s / 0.000625s = 0x20
    ADXL345_WriteByte(ADXL345_REG_DUR, 0x20);
    // Tap latency: 1.25ms / LSB, value = 0.1s / 0.00125s = 0x50
    ADXL345_WriteByte(ADXL345_REG_LATENT, 0x50);
    // Tap window: 1.25ms / LSB, value = 0.3s / 0.00125s = 0xF0
    ADXL345_WriteByte(ADXL345_REG_WINDOW, 0xF0);
    ADXL345_EnableTapDetectOnAxes(
        ADXL345_TAP_DETECT_AXIS_X|ADXL345_TAP_DETECT_AXIS_Y|ADXL345_TAP_DETECT_AXIS_Z);
    ADXL345_SetInterrupts(
        ADXL345_INT_DATA_READY|ADXL345_INT_SINGLE_TAP|ADXL345_INT_DOUBLE_TAP);
    ADXL345_RemapInterrupts(ADXL345_INT_DATA_READY);

    // read to clear interrupts, or the counter will never receive interrupts
    x = ADXL345_ReadInt(ADXL345_REG_DATAX0);
    y = ADXL345_ReadInt(ADXL345_REG_DATAY0);
    z = ADXL345_ReadInt(ADXL345_REG_DATAZ0);
    x = ADXL345_ReadByte(ADXL345_REG_INT_SOURCE);

    while(1)
    {
        printf("X:%6d, Y:%6d, Z:%6d, DAT:%3d, TAP:%3d, 2-TAP:%3d\r\n",
            x, y, z, count_int3, count_int2, count_double_tap);
        SYS_Delay(50);
    }
}

关于代码的说明
https://www.cnblogs.com/milton/p/15821704.html

完整代码查看
Github: https://github.com/IOsetting/FwLib_STC8/tree/master/demo/spi/adxl345
Gitee:
https://gitee.com/iosetting/fw-lib_-stc8/tree/master/demo/spi/adxl345

网友A(2022-07-09):
老师好,请教一下,void GPIO_Init(void) {     // Configure GPIO pins before SPI and device     // MISO(P33), MOSI(P34)     GPIO_P3_SetMode(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Mode_InOut_QBD);     // SCLK(P32), CS(P35),     GPIO_P3_SetMode(GPIO_Pin_2|GPIO_Pin_5, GPIO_Mode_Output_PP);     // INT2(P36), INT3(P37)     GPIO_P3_SetMode(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Mode_Input_HIP); },,,,,,再加上上面的FW_hal库,这个好像是STM32HAL的代码吧?为什么在这里能上STC8,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