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寸彩屏汇编语言程序 包含数字 文字 图片

楼主(2022-01-22):
经过一天的努力 终于完成了数字 文字 图片同时显示   第一行连续显示0到9  第二行单独显示不同大小的字体  第三行连续显示文字  最后是图片
下面链接是之前发的有关彩色液晶屏的帖子
2.4寸 http://www.51hei.com/bbs/dpj-216869-1.html
1.8寸 http://www.51hei.com/bbs/dpj-216880-1.html
汇编图片字库制作 http://www.51hei.com/bbs/dpj-216899-1.html

汇编语言程序下载: 2.4寸彩屏 汇编 - 显示数字 文字

网友A(2022-07-02):
楼主的这几篇贴子,都是介绍几种屏的驱动的,有学习意义。

网友A:
请教楼主:
看了看程序,在主程序的下面,这几行的定义是什么?
$INCLUDE (DIP_INIT.ASM)
$INCLUDE (DIP_RGB.ASM)
$INCLUDE (DIP_PICTURE.ASM)
$INCLUDE (ZK.ASM)
$INCLUDE (BMP.ASM)

网友A(2022-11-21):
请教楼主,显示字体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只显示文字,不显示背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
看了看程序,在主程序的下面,这几行的定义是什么?
$INCLUDE (DIP_INIT.ASM)

给不同功能的程序分类 用$INCLUDE把这些程序联系起来  这样做每一部分的程序都不大  方便查找修改调试   不这样做几十几百行的程序要找到想要找的部分太麻烦了

网友A(2022-12-31):
引用 网友B:
字体的背景颜色改成大背景相同的颜色就可以  实际上还是显示背景    如果是固定不变的字体可以不写入字体 ...

请教楼主:把背景显示程序去掉后,显示不正常了。
正常显示: 天

把背景显示程序去掉后,显示不正常了,不知哪里的原因。

正常显示程序

正常显示程序

显示正常

显示正常

去掉背景显示程序

去掉背景显示程序

显示异常

显示异常

网友A:
请教楼主,看到资料介绍,利用程序可以读出屏幕ID的信息,试验多次不成功,不知楼主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