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用ULN2003芯片来驱动24V 的步进电机吗?

楼主(2022-01-22):
(无正文)

网友A:
24V已经是2003的临界值了,用了坏的概率很大。另外电压驱动型步进电机都是玩具级别的,这么高电压的还没见过。

网友B:
用a4950就可以了

网友C:
我常见用15伏电压(开关电源)或5伏与2003来控制步进电机,一般控制模块的话基本不用2003这种。

网友D:
用MOS管吧

网友E:
能驱,就是爱坏,换MOS管吧

网友F:
电压偏大了,用MOS管驱动好点。

网友G:
楼主能说说步进电机的型号和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