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寸OLED屏幕出现自动灭屏现象,程序上并没有写息屏的代码

楼主(2022-01-22):
屏幕是IIC的裸屏。按照中景园电子的原理图画的

程序上没有写息屏的代码,就是常亮显示,现在出现刚上电过个1、2分钟后屏幕会熄灭,然后放置一会再上电又能正常显示,测得正常显示时,14脚电压在7.8V,熄灭时在2.6V,请问这种问题原因是什么啊,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先排除是不是硬件问题,检查一下复位引脚电压,或者显示后保持供电,断开数据连接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裸屏的问题,我又买了一块屏幕,焊上去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