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D1602数据写不了,小白求救

楼主(2022-01-22):
这是我的程序,可以写命令,光标有动。就是写不进去数据。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DAT P0
sbit LCDRS=P2^6;
sbit LCDRW=P2^5;
sbit LCDEN=P2^7;
void dalay(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LCDRS=0;
        LCDRW=0;
        LCDEN=0;
        LCDDAT=cmd;
        dalay(1);
        LCDEN=1;
        dalay(1);
        LCDEN=0;
        dalay(1);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LCDRS=1;
        LCDRW=0;
        LCDEN=0;
        LCDDAT=dat;
        dalay(1);
        LCDEN=1;
        dalay(10);
        LCDEN=0;

}
void lcd_init()
{
        write_cmd(0x38);
        write_cmd(0x0f);
        write_cmd(0x06);
        write_cmd(0x01);
}

void main()
{

        lcd_init();
        write_cmd(0x80);

效果就是这样

网友A:
你的初始化延时设置似乎不对。
可以参考链接里数据手册设置。
http://www.51hei.com/bbs/dpj-95896-1.html

网友B:
楼主程序抄错了,延时函数错的离谱,导致LCD驱动代码时序相去甚远,LCD初始化失败。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DAT P0
sbit LCDRS=P2^6;
sbit LCDRW=P2^5;
sbit LCDEN=P2^7;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LCDRS=0;
        LCDRW=0;
        LCDEN=0;
        LCDDAT=cmd;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LCDRS=1;
        LCDRW=0;
        LCDEN=0;
        LCDDAT=dat;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void lcd_init()
{
        write_cmd(0x38);
        write_cmd(0x0f);
        write_cmd(0x06);
        write_cmd(0x01);
}

void main()
{
        lcd_init();
        write_cmd(0x80);
        write_data('A');
        write_data('B');
        write_data('C');
        write_data('D');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程序抄错了,延时函数错的离谱,导致LCD驱动代码时序相去甚远,LCD初始化失败。

我说呢,就是这个问题.搞了半天.

楼主:
原来是我延时程序写错了,一楼二楼都给我说了.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C:
void dalay(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中的“  for(a=x;a<0;a--)”明显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