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AX7219的替代芯片,主要是要驱动点阵用

楼主:
主要是要驱动点阵用,max7221价格有点贵,我现在用的7219遇到的问题是四个级联,最右边的,总是容易不显示,只有重新插拔数据线才行(或者是手指触碰到数据脚?),断电重开都没用。而且,上电瞬间,能看到我往里写的数据的正确图像的残影,然后初始化完了,其他三个都正常显示,就他不亮,板子是某一个宝买的四个一块的点阵模块,芯片是我自己换过的,一开始自带的芯片,四个芯片四个丝印不同,抗干扰能力更差,经常初始化不成功。所以想问一问有没有更稳定,价格合适的,64点阵驱动芯片。

网友A(2022-01-22):
级联驱动时,驱动IO需要1K ~ 4.7K上拉,不然末级芯片可能会收不到,
多级级联时,每个芯片都要配上100uf 电容,不然会被前极芯片吃掉电流,造成后级芯片无电可用。
这两点不做,换芯片基本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网友B:
深圳天微主要做LED驱动芯片的,可以去官网查你需要的型号。

网友C:
可以用74HC595代替,显示不正常可能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D:
TM1640B,便宜量又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M1640B,便宜量又足。

这个只能单个工作,不能级联吧?

网友F:
可以级联 没有遇到楼主的问题

网友F:
还有个问题  如果要把4块板子全部点亮  需要2A的左右电流   注意!!!!

网友G:
74HC595D

网友H:
用595最便宜,程序也最简单。量产的这种点阵屏也是595加138这个方案.

网友I:
客户或者团队没特殊要求的话,74HC595&138比较划算

网友J(2022-05-23):
感谢各位大佬的解答,问题解决了,是ESP12F上电的时候IO口有波动,我在start up函数里加了个延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