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爱好者不知道是学STM32还是学DSP,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2-01-22):
如题,众多的单片机令我迷茫,51单片机已经搞过了,现在有三个选择:15系列、STM32和DSP,大佬快来指点迷津,接下来学习哪一个好玩,说明:本人不搞开发,只是爱好,同时也为了方便修家用电器,本人是搞家电维修的

网友A:
搞STM32通用性更强,DSP适用的范围有些狭窄。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迷津,只是觉得这两者都是mcu,内部定时中断外设好像差不多,而DSP的主频150M高了很多,速度应该快很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迷津,只是觉得这两者都是mcu,内部定时中断外设好像差不多,而DSP的主频150M高了很多,速度应 ...

运行速度除了主频之外还取决于指令集,建议学习STM32,DSP现在已经慢慢变少了,而且资料相对较少

网友C:
你可以考虑学FPGA,多家互联网巨头都在搞。

网友D:
学STM32较普遍

网友E:
知识学习或者维修家电的话,51单片机就可以了,,目前的家电51单片机就已经绰绰有余了,32单片机用在家电上太浪费资源,DSP多数用在数据采集和处理方面,也就是测量仪器用的比较多,对于家电维修偏的就比较远了。

网友F:
一般家电8位机足矣。

网友G:
STM32通用性好,市场很大,老美卖给我们的最新的设备(当然不是最新的了)里面就是这些东东啊。

网友H:
伙计,家电的,都用的是51,虽然老,但是成本很低,适合家电类产品,STM32,DSP都是大规模,高速度的产品,价格也高,这也是家电产品所接受不了的,
爱好的话,爱那个就学那个,
若想用于自己目前的工作,那还是51有用,有益,实际,
若想用于自己今后的发展,当然高精尖很吃香了,
但不管咋样,最基础基础的,当然还是自己的爱好兴趣和自己的基础知识水平了,

楼主:
谁说家电没有32单片机了,gd32就用在家电了,F28305就用在空调上面了,电动车的控制器都是stm32单片机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迷津,只是觉得这两者都是mcu,内部定时中断外设好像差不多,而DSP的主频150M高了很多,速度应 ...

  stm32 主频也有高的,也有带 dsp单元的

网友J(2022-02-23):
stm32  dsp适用范围小

网友K:
我还不DSP是神马东西呀

网友L:
懂C语言,啥单片机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