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的问题 如何判断波形是否正确?如何与实际问题相结合?

楼主(2022-01-22):
大佬们 ,小白求解

问题一:我知道如何使用示波器,但我不知道,用示波器测量出的波形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何判断我所测得波形是不是正确的。

问题二:我感觉学会使用示波器后,我不能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如我知道这个波形有问题,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如果连波形都看不懂,还是回家看《模拟电路》、《数字电路》教材去吧。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一个电路产生的波形,至少你心里应该有数,要不然如何判断

网友D:
看是不是正常的波形 需要一点的基础知识  还需要看芯片手册 了解芯片的性能  比如开关芯片  输出的波形一般是方波  那么你需要确定几个东西  频率 和波形 波形的幅度  占空比  这些     在电源里面你查看的波形 还需要观察波形是不是方波 会不会有尖峰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需要多看多学      最重要的是被测量点的波形你心里要有数  那种情况是正常的   然后结合基础知识来判断

网友E:
示波器观测到的是实际信号,需要与设计原理比对。与设计相符或接近的就是正确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