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型号如何选择

楼主:
现在刚刚学习单片机,之前买的89c51还有最小系统板,感觉内存太小,想换一个对型号不是很了解,求助下如何购买:
1.想要大内存的(64K)
2.还被淘汰 或者正在广泛应用的

现在有几个选择,不知道要那个“
stc89c516
stc8C2K64D4
stc8g2k64s4

求大佬指点下

网友A(2022-01-24):
也用不到那么大的内存吧?一般不显示图片的话基本都够用啊,更何况初学

网友B:
初学应从简到繁,开始从小程序开始,慢慢到大程序。

网友C:
说句不客气的,刚学单片机,感觉内存太小,是因为你没学好,你学好了,就会觉得内存很大了。然后等到你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再次觉得内存小的时候,你已经不需要上来问了。

网友D:
建议在学习过程中选择STC系列身边人用得多的或者网上资料多的,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自己开发需求选择,主要看ram大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本来是个直插的,你列出的基本都行,不过stc89c516是不用改代码的,另外几个有可能要微调代码

请问大佬这个选择CPU选项里面没有89c516的话选这个89c52RD行吗

网友G:
项目开发用什么型号具体看程序,89C51可以换成12C5A60S2。

网友F:
还有就是,stc89c516是比较老的型号了,另外两个新一点

网友F:
如果你本来是个直插的,你列出的基本都行,不过stc89c516是不用改代码的,另外几个有可能要微调代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64K是flash,不是内存,51就没有内存很大的,毕竟架构在那放着,寻址空间有限,想用大内存的就换芯片 ...

大佬你好,就是我正在学习用单片机驱动那个12864oled屏,就是示例程序太大,烧不进去现在的89c51(目前只有这个),所以就想买个能存程序大的。请问大佬换成89c516合适吗,或者有更好的推荐吗?

网友H:
你说的64K是flash,不是内存,51就没有内存很大的,毕竟架构在那放着,寻址空间有限,想用大内存的就换芯片。还有就是你知不知道自己要用多大的,干啥用的, 每个芯片承担的角色都不一样。光说大内存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