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研究一下电流表表头电路

楼主(2022-01-23):
大家好呀,有谁知道这个电流表头的电路,想研究一下工作原理,因为这个表头精度还可以、并且是双向检测,量程是5A的,在此谢谢大家啦

网友A:
看上去类似icl7135,但似乎并不是

网友B:
底下那个芯片像是4052

楼主:
U2是TL062,U1是CD4052

网友C:
我觉得重点是研究表头用哪个IC,而不是研究电路

楼主:
用哪个IC不是很重要,我觉着电流检测部分较值得研究,因为这块板可以双向检测,精度很高,当然跟单片机也有关系,

楼主(2022-06-29):
大家好,这个表头我抄了一小部分,就是运放这里不知道怎样工作的,不是放大也不是比较,它是工作在什么状态的呢?如何工作,如何把检测信号送到单片机呢?各位帮分析一下,谢谢啦

网友D:
所谓的"精度很高",是怎么个高法,有数据对比吗?
从你的板子,我只看到R100,就是0.1欧,没有看到10m欧电阻在哪里
从你的电路中,不知道是不是抄对了,运放并没有负反馈,这就是一个比较电路而已,估计是检测电流方向的而已
整个板子有可能是直接进行ADC的
就算是经过运放放大,TL062的失调电压3mV,这种精度实在一般
我是看不出这板子有什么价值来的,像这种批量的板子,一般都是低成本的,精度高不到哪去的
自己会画板,会写程序的话,可以花个几十块钱,做一个精度的福禄克0.1A-5A量程内,有一样精度的电流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的"精度很高",是怎么个高法,有数据对比吗?
从你的板子,我只看到R100,就是0.1欧,没有看到10m欧电阻在哪 ...

你好,我手头上有几个表,取样电阻有的是R010,VR1是校准用的,精度的话我拿万用表串联一起对比过,从几mA到几A几乎是一模一样

网友E:
运放自己搭的积分型ADC?但是感觉没抄完电路,应该是手动ICL7107或者7135的过程了。那个电容是关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手头上有几个表,取样电阻有的是R010,VR1是校准用的,精度的话我拿万用表串联一起对比过,从几m ...

你抄的电路本身就有问题
右边的运放(U?A)实际上就是一个电压比较器,它只会输出两个电压:一个是VCC一个VEE,难道这个还有负电源吗?如果是负电源的话,输出负电压,单片机在99%的情况下就烧坏了
你再找一下取样电阻没有哪个线是直接的接到单片机上的,还是说这最大的IC并不是单片机?
没有负反馈的运放电路,基本就是电压比较电路
那CBB电容不过是抗干扰的而已,如果是测量直流信号,就没有什么积分微分这一说了
类似于这种东西我用过,量程越大,误差就越大
如果你的能和万用表一样的高精度,估计就是那种固定量程的
至于里面的运放电路,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分析的,实际上就是取样放大和一个电流方向检测TL431提供参考电压
电路一般就是这种形式的

网友F:
像是个运放积分器+比较器构成的三角波发生器,通过改变积分器接地端电压实现的VCO,测频率或者脉宽得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抄的电路本身就有问题
右边的运放(U?A)实际上就是一个电压比较器,它只会输出两个电压:一个是VCC一个VE ...

你好,实物确实是没有反馈的,6、7脚只有一个电容,4052那里应该是双向检测切换的。我原先以为是你上图的这种电路形式的,但是这种电路对运放的失调电压要很低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像是个运放积分器+比较器构成的三角波发生器,通过改变积分器接地端电压实现的VCO,测频率或者脉宽得到电压 ...

你好,感觉你分析的的有理,我一会测试运放的1脚输出波形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实物确实是没有反馈的,6、7脚只有一个电容,4052那里应该是双向检测切换的。我原先以为是你上图的 ...

如果不是,那就是用ICL7107之类的专用IC,那这电路就更加没有什么好折腾的了

楼主(2022-08-05):
引用 网友F:
像是个运放积分器+比较器构成的三角波发生器,通过改变积分器接地端电压实现的VCO,测频率或者脉宽得到电压 ...

你好,能详细说下工作原理吗,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像是个运放积分器+比较器构成的三角波发生器,通过改变积分器接地端电压实现的VCO,测频率或者脉宽得到电压 ...

你好呀,能详细说下工作原理吗,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这方面的介绍,谢谢啦

网友G:
电压电流表头我都使用+-17位的ADC,SOT23-6封装,简单稳定可靠。电流采样我用4线的采样电阻,10瓦2.2m欧、10m欧、20m欧3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