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烧录成功后单片机还是没有反应,为什么?

楼主:
USB已连接并开了电源

USB已连接并开了电源

keil的源代码用Dev打开看得比较全

keil的源代码用Dev打开看得比较全

网友A(2022-01-23):
即使程序没问题,板上的 LED&交通灯模块中的  J18  应该要有个短接帽才能亮

网友B:
首先应该下载一下例程,确定与电路无关,然后再看自己写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还有一点就是你得把电路发上来啊,也不知道你电路啥样,咋给你看问题嘛

网友C:
程序没问题,用电压表量一下供电,再量一下P20有没有跳变

网友D:
双倍速用6T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即使程序没问题,板上的 LED&交通灯模块中的  J18  应该要有个短接帽才能亮

确实,这种开发板有很多模块,要用杜邦线把功能板块和单片机端口连接,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F:
从这个开发板来看,应该是主控与执行单元没有链接,或者是没有跳线。

网友G:
没有跳线,具体参考“点亮第一个LED”的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