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流水灯开慢到快关时快到慢关闭,不太懂占空比取固定值怎么写?

楼主(2022-01-23):
求教流水灯开慢到快,关快到慢程序思路,试着delay来判断,不懂占空比5%~100%怎么取值固定,小白。流水程序看视频学写的,delay按着一些理解来写的,软件void delay报错不对。。。。

#include  <reg51.h> // <reg51.h>程序电脑实验

sbit key1=P3^0;

unsigned char dat1[4]={0xf1,0xf2,0xf4,0xf8};
unsigned char dat2[4]={0xfc,0xf9,0xf3,0xf6};
unsigned char dat3[4]={0xfe,0xfd,0xfb,0xf7};

unsigned char MODE;
unsigned int  count;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x);
void mode1(void);
void mode2(void);
void mode3(void);
void keyscan(void);

void main(void)
{
        while(1)
        {
                keyscan();
                switch(MODE)
                {
                        case 0: P0=0xff;break;
                        case 1: mode1();break;
                        case 2: mode2();break;
                        case 3: mode3();break;
                }
                delay(1);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i++)
        {
              for(j=0;j<120;j++);//12T

        }
}

void mode1(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int j;
        P0=dat1;
     for(j=500;j>50;j--)  //慢到快,怎么固定到快?不知道对不对
       if(++j>=50)
        {
                j=50
                i=++i%4;
        }
   {
    MODE=0
   for(j=50;j<50;j++)  //快到慢?关闭?
     if(++j>=50)
    }
}
void mode2(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int j;
        P0=dat2;
         for(j=500;j>50;j--)  //慢到快,怎么固定到快?不知道对不对
       if(++j>=50)
        {
                j=50
                i=++i%4;
        }
   {
    MODE=0
   for(j=50;j<50;j++)  //快到慢?关闭?
     if(++j>=50)
    }
}

void mode3(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int j;
        P0=dat3;
         for(j=500;j>50;j--)  //慢到快,怎么固定到快?不知道对不对
       if(++j>=50)
        {
                j=50
                i=++i%4;
        }
   {
    MODE=0
   for(j=50;j<50;j++)  //快到慢?关闭?
     if(++j>=50)
    }
}

void keyscan(void)
{
        if(key1==0)
        {
                if(count<501)count++;

                if(count==500)
                {
                        sign=~sign;
                        if(sign)
                        {
                                slow=MODE;
                                MODE=0;
                        }
                        else MODE=slow;
                }
        }
        else
        {
                if(count>20 && count<500
                {
                        ++MODE;
                        if(MODE>3)
                                MODE=1;
                }
                count=0;
        }
}

网友A:
初学单片机,学了流水灯,delay 稍微了解一下即可。
接下来,你应该折腾定时器,研究中断。用这些组合来控制流水灯。
然后,再回过头来,搞花样delay.

不然,你单片机学习的道路,会越走越偏,还会固化思想,在单线程道路上越走越远。

网友B:
有的MCU有PWM硬件, 可以配置周期和占空比的。如果没有PWM, 只能用GPIO+TIM 配合实现了

网友C:
代码是不是贴错了,咋感觉看不懂,
for(j=500;j>50;j--)  //慢到快,怎么固定到快?不知道对不对
       if(++j>=50)
        {
                j=50
                i=++i%4;
        }
这个不是就循环一次吗?
  for(j=50;j<50;j++)  //快到慢?关闭?
     if(++j>=50)
这个也是循环一次,两个没区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学单片机,学了流水灯,delay 稍微了解一下即可。
接下来,你应该折腾定时器,研究中断。用这些组合来控 ...

哦哦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学单片机,学了流水灯,delay 稍微了解一下即可。
接下来,你应该折腾定时器,研究中断。用这些组合来控 ...

就是看了学习视频不知道怎么融入进去能给一段融合后的参考下嘛

网友D:
一步一步来
先弄一个定速流水灯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0 to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0 to 65535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0 to 4294967295
u16 TMR_XX_ACC;
u8 index = 0;
void main()
{
    while (1)
    {
                        if(++TMR_XX_ACC >= 10000)
                        {TMR_XX_ACC=0;
                                P1 = ~(0x01 << index);
                                index = ++index %8;
                        }
    }
}

加一个变数变成加速流水灯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0 to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0 to 65535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0 to 4294967295
u16 TMR_XX_ACC;
u16 TMR_XX_PRE = 10000;
u8 index = 0;
void main()
{
    while (1)
    {
                        if(++TMR_XX_ACC >= TMR_XX_PRE)
                        {TMR_XX_ACC=0;
                                P1 = ~(0x01 << index);
                                index = ++index %8;
                                if(index==0)
                                        if(TMR_XX_PRE>1000)//固定到快
                                                TMR_XX_PRE -=500;
                        }
    }
}

再来一组LED 1%固定亮度PWM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0 to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0 to 65535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0 to 4294967295

void delayus(u8 x)
{
        while(x--);
}
void main()
{
    while (1)
    {
                        P1 = 0;
                        delayus(1);
                        P1 = 0xFF;
                        delayus(99);
    }
}

加一个变数变渐亮PWM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0 to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0 to 65535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0 to 4294967295

u16 TMR_XX_ACC;
u8 PWM = 1;
void delayus(u8 x)
{
        while(x--);
}
void main()
{
    while (1)
    {
                        P1 = 0;
                        delayus(PWM);
                        P1 = 0xFF;
                        delayus(100-PWM);
                        if(++TMR_XX_ACC >= 500)
                        {TMR_XX_ACC=0;
                                if(PWM <99) PWM++;
                        }
    }
}

最后把他们合起来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0 to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0 to 65535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0 to 4294967295

u16 TMR_XX_ACC;
u16 TMR_XX_PRE = 500;
u8 PWM = 1;
u8 index = 0;
void delayus(u8 x)
{
        while(x--);
}
void main()
{
    while (1)
    {
                        P1 = ~(0x01 << index);
                        delayus(PWM);
                        P1 = 0xFF;
                        delayus(100-PWM);
                        if(++TMR_XX_ACC >= TMR_XX_PRE)
                        {TMR_XX_ACC=0;
                                if(PWM <99) PWM++;
                                index = ++index %8;
                                if(index==0)
                                        if(TMR_XX_PRE>50)//固定到快
                                                TMR_XX_PRE -=5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步一步来
先弄一个定速流水灯

谢谢 大佬,TMR_XX_ACC是定时器嘛?PWM为什么不用写TH0 ;TL0这些中断,启动也能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大佬,TMR_XX_ACC是定时器嘛?PWM为什么不用写TH0 ;TL0这些中断,启动也能行?

TMR_XX_ACC是变数,记录系统走了多少个循环
PWM是用定时器中断来写更好,但初入门用delay比较好理解
当你了解了定时器的原理,就可以试试用定时器来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TMR_XX_ACC是变数,记录系统走了多少个循环
PWM是用定时器中断来写更好,但初入门用delay比较好理解
当 ...

您的代码好短,能简单实现功能,我看b站学好几天代码一大堆需要的实现不了还出错,如果可以这个开关快慢暗亮是不是可以在 void key里面实现,main里面我直接切换模式?key里面就是消抖按键时长貌似不能,在main里面切换模式,mode里面开关又出问题了,要么开不了,要么关不了。。啊脑子不够了,您有空可以直接写我想的这个程序我看看嘛,开时慢到快暗到亮,可以切换模式,关亮到暗快到慢结束嘛。码代码都懵了,码完keil也没报错就是功能不对大佬私聊消息看看吧

网友D:
继续加功能

之前弄了由暗到亮由慢到快
现在再加个变数和逻辑来实现由亮到暗由快到慢再关机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0 to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0 to 65535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0 to 4294967295
sbit key1=P3^0;
u16 TMR_XX_ACC;
u16 TMR_XX_PRE = 500;
u8 PWM = 1;
u8 index = 0;
bit Power_On = 1;
void delayus(u8 x)
{
        while(x--);
}
void main()
{
        while (1)
        {
                if(PWM > 0)
                {
                        P1 = ~(0x01 << index);
                        delayus(PWM);
                }
                P1 = 0xFF;
                delayus(100 - PWM);
                if(++TMR_XX_ACC >= TMR_XX_PRE)
                {
                        TMR_XX_ACC = 0;
                        if(Power_On)
                        {
                                if(PWM < 99)
                                {
                                        PWM++;
                                }
                                else
                                        Power_On = 0;
                        }
                        else
                        {
                                if(PWM > 0)
                                {
                                        PWM--;
                                }
                        }
                        index = ++index % 8;
                        if(index == 0)
                                if(Power_On)
                                {
                                        if(TMR_XX_PRE > 50) //固定到快
                                        {
                                                TMR_XX_PRE -= 50;
                                        }
                                }
                                else
                                {
                                        if(TMR_XX_PRE < 500) //固定到快
                                        {
                                                TMR_XX_PRE += 50;
                                        }
                                }
                }
        }
}

加一段按键代码去控制开机还是关机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0 to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0 to 65535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0 to 4294967295
sbit key1=P3^0;
u16 TMR_XX_ACC;
u16 TMR_XX_PRE = 500;
u8 PWM = 1;
u8 index = 0;
bit Power_On = 1;
void key_Proc()
{
        static u16 Delay_XD=0;                        //消抖计数
        if(!key1)
        {
                if(Delay_XD<0xFFFF)Delay_XD++;
                if(Delay_XD==25)                        //消抖
                {
                        if(!key1)Power_On ^= 1;
                }
        }
        else                                                        //按键抬起
                Delay_XD=0;                                        //Delay_XD清0
}
void delayus(u8 x)
{
        while(x--);
}
void main()
{
        while (1)
        {
                if(PWM > 0)
                {
                        P1 = ~(0x01 << index);
                        delayus(PWM);
                }
                P1 = 0xFF;
                delayus(100 - PWM);
                key_Proc();
                if(++TMR_XX_ACC >= TMR_XX_PRE)
                {
                        TMR_XX_ACC = 0;
                        if(Power_On)
                        {
                                if(PWM < 99) PWM++;
                        }
                        else
                        {
                                if(PWM > 0) PWM--;
                        }
                        index = ++index % 8;
                        if(index == 0)
                                if(Power_On)
                                {
                                        if(TMR_XX_PRE > 50) //固定到快
                                        {
                                                TMR_XX_PRE -= 50;
                                        }
                                }
                                else
                                {
                                        if(TMR_XX_PRE < 500) //固定到快
                                        {
                                                TMR_XX_PRE += 50;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续加功能

之前弄了由暗到亮由慢到快

谢谢大佬 今天又有得琢磨,但是肯定要简单些了

网友E:
要不先去看看呼吸灯的写法?进阶的玩一下,再回头玩这个,会很简单的,就是编程逻辑和思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先去看看呼吸灯的写法?进阶的玩一下,再回头玩这个,会很简单的,就是编程逻辑和思路的问题

呼吸灯会写,但是代码没这个短,怎么固定值,头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续加功能

之前弄了由暗到亮由慢到快

研究懂了,那么切换led亮的颗数能,现在是0x01<<index我保留,增加0x03<<index的亮法,启动不了。。。

void key_Proc()
{
                        count=0;
        if(!key1)

        if(key1==0)
        {
                if(count<501)count++;

                if(count==500)//长按
                {
                        ++MODE;
                        if(MODE>3)
                                MODE=1;
                }

        }
        else
        {
                if(count>20 && count<500)//短按
                { Power_On=~Power_On;
                        if(Power_On)
                        {
                                slow=MODE;//保存键值
                                MODE=0;//关闭流水
                        }
                        else MODE=slow;//还原键值

                }
                count=0;
        }
}
void main()
{
    while (1)
     {

           key_Proc();
                                        switch(MODE)
                                        {
                                                case 0: P0=0xFF;break;
                                                case 1: mode1();break;
                                                case 2: mode1();break;
                                        }

        }
}

void mode1(void)
{
                   if(PWM > 0)
          {
           P0 = ~(0x01 << index);
          delayus(PWM);
          }
           P0 = 0xFF;
           delayus(100 - PWM);
        if(++TMR_XX_ACC >= TMR_XX_PRE)
             {
              TMR_XX_ACC = 0;
              if(Power_On)
             {
               if(PWM < 99)PWM++;

             }
                   else
             {
                  if(PWM > 0) PWM--;
             }
             index = ++index % 8;
          if(index == 0)
          if(Power_On)
      {
         if(TMR_XX_PRE > 50) //固定到快
            {
             TMR_XX_PRE -= 50;
                                                }
       }
                  else
             {
            if(TMR_XX_PRE < 500) //固定到快
             {
              TMR_XX_PRE += 50;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续加功能

之前弄了由暗到亮由慢到快

我也试着在主程序main里面switch(),case0:直接启动流水,case1:流水模式2 。不行

网友D:
最后再加上长短按功能和多个流水模式就达成了楼主的要求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0 to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0 to 65535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0 to 4294967295
sbit key1 = P3 ^ 0;
u16 TMR_XX_ACC;
u16 TMR_XX_PRE = 500;
u8 PWM = 1;
u8 index = 0;
u8 MODE = 1;
bit Power_On = 1;
unsigned char dat1[4] = {0xf1, 0xf2, 0xf4, 0xf8};
unsigned char dat2[4] = {0xfc, 0xf9, 0xf3, 0xf6};
unsigned char dat3[4] = {0xfe, 0xfd, 0xfb, 0xf7};

void key_Proc()
{
    static u16 Delay_XD = 0;                      //消抖计数
    static u16 Min_T = 25;
    static u16 Max_T = 2500;

    if(!key1)
    {
        if(Delay_XD < 0xFFFF)Delay_XD++;
        //else Delay_XD = 0;                //連按功能
        if(Delay_XD == Max_T)                        //长按
        {
            MODE = ++MODE % 3;
        }
    }
    else                                                         //按键抬起
    {
        if(Delay_XD > Min_T && Delay_XD < Max_T)                        //短按
        {
            Power_On ^= 1;
        }
        Delay_XD = 0;                                      //Delay_XD清0
    }
}
void delayus(u8 x)
{
    while(x--);
}
void main()
{
    while (1)
    {
        if(PWM > 0) {
            switch (MODE)
            {
            case 0:
                P1 = dat1[index];
                break;
            case 1:
                P1 = dat2[index];
                break;
            case 2:
                P1 = dat3[index];
                break;
            }
            delayus(PWM);
        }
        P1 = 0xFF;
        delayus(100 - PWM);
        key_Proc();
        if(++TMR_XX_ACC >= TMR_XX_PRE)
        {   TMR_XX_ACC = 0;
            if(Power_On)
            {
                if(PWM < 99) PWM++;
            } else {
                if(PWM > 0) PWM--;
            }
            index = ++index % 4;
            if(index == 0)
                if(Power_On)
                {
                    if(TMR_XX_PRE > 50) //固定到快
                    {
                        TMR_XX_PRE -= 50;
                    }
                } else {
                    if(TMR_XX_PRE < 500) //固定到快
                    {
                        TMR_XX_PRE += 50;
                    }
                }
        }
    }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试着在主程序main里面switch(),case0:直接启动流水,case1:流水模式2 。不行

放错地方了

楼主:
该放那里,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再加上长短按功能和多个流水模式就达成了楼主的要求

谢谢大佬,有的学,来琢磨了

网友D:
参考我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