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忙,这个怎么改啊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main.h'

楼主(2022-01-23):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hhh.c...
hhh.c(1):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tlc5614.h'
hhh.c(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keys.h'
hhh.c(3):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max1223.h'
hhh.c(4):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nokia.h'
hhh.c(5):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main.h'
hhh.c(8): error C202: 'rst': undefined identifier
hhh.c(21):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main.h'
hhh.c(51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keys.h'
hhh.c(566):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tlc5614.h'
hhh.c(567):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spi.h'
hhh.c(579):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spi.h'
hhh.c(580):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comm.h'
hhh.c(601):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tlc1549.h'
hhh.c(605):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comm.h'
hhh.c(607):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nokia.h'
hhh.c(71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nokia.h'
hhh.c(713):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comm.h'
hhh.c(898):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comm.h'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网友A:
缺少相关文件,需要加入相关文件或添加它的路径

网友B:
设置工程里面的搜索路径让IDE能找到这些文件。

网友C:
标准外国话: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main.h'
山东美国话:警告类型C318:不能打开文件'main.h'
可能的原因:抄来没搞全套,丢了'main.h'文件;或有这个文件但路径没按要求给出。
解决的办法:弄个'main.h'文件放在与程序同一目录,或者放在系统能找到的地方。

网友D:
路径添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