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取25Q64内的图片数据在2.4寸彩屏上显示 汇编源程序

楼主(2022-01-23):
1,制作烧录到25Q64 FLASH存储器内的字库文件 hex格式 用单片机编程软件就可以  只是有行数限制 如图(有没有不受行数限制的编译器)

2,用编程器把hex文件烧录到25Q64 FLASH存储器内  如果只是一个图片 就不用查看要读取的内存地址 从0开始读就可以
   如果是多个图片就麻烦了 先用编程打开只有一个图片的文件 下拉找到图片最后一行记住内存地址
   在打开有两个图片的文件 下拉找到第一个图片最后一行内存地址 下一行就是第二个图片的开头 记住这个地址 在程序里面需要填写
   如果有多个图片方法一样  (有点麻烦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下图里的00009910是第一个图片的结尾一行  00009920是第二个图片的开头一行  只需记住后六位 009920  (前面两位应该是命令位)

由于编程器有行数限制  所以第二个图片显示的不全  后面的白色是25Q64内的空白区域  颜色里两个FF就是白色#0FFFFH
这是我用的编程器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如下:

// 240*320 8位并口             ILI9341 RM68090
// 用12C5A60S2 12M测试

                                     AT25F_SCK  BIT P1.7 ;          25Q64
                     AT25F_SI   BIT P1.6 ;
                     AT25F_SO   BIT P1.5 ;
                     AT25F_CS   BIT P1.4

                                   TFT_CS      BIT   P1.3;                //片选
                   TFT_RS      BIT   P1.2;      //数据/命令切换
                   TFT_WR      BIT   P1.1;                //写控制
                   TFT_RD      BIT   P1.0;                //读控制
                   RESET       BIT   P3.3;                 //复位

                                   DAT_X_H_A   EQU      21H;           //     高8位   起始位
                                   DAT_X_L_A   EQU      22H;           //     低8位          起始位
                                   DAT_X_H_B   EQU      23H;           //     高8位   结束位
                                   DAT_X_L_B   EQU      24H;           //     低8位          结束位

                                   DAT_Y_H_A   EQU      25H;           //     高8位   起始位
                                   DAT_Y_L_A   EQU      26H;           //     低8位          起始位
                                   DAT_Y_H_B   EQU      27H;           //     高8位   结束位
                                   DAT_Y_L_B   EQU      28H;           //     低8位          结束位

                                   FLASH_1     EQU      29H;           //          FLASH 6位地址
                                   FLASH_2     EQU      2AH;           //          地址格式 #000000H
                                   FLASH_3     EQU      2BH;

                                   DIP_VH           EQU      2DH;                横屏 竖屏
                                   FLAG        EQU      2EH;

                                    DAT_H       EQU      42H;                高8位
                                   DAT_L       EQU      43H;                低8位
//-------------------------------------------------------------------------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100H;
//-------------------------------------------------------------------------
START:                            SETB FLAG
                   LCALL REGISTER_SETTINGS;        配置屏幕  写入预置数据
//--------------------------------------------------------------------
MAIN:
                                   LCALL AT25F_SPIINIT

                                   MOV DAT_X_H_A,#00H               //     高8位   起始位          竖屏        宽   起始位+图像宽-1=结束位
                                   MOV DAT_X_L_A,#33H         //51   低8位
                                   MOV DAT_X_H_B,#00H               //     高8位   结束位
                                   MOV DAT_X_L_B,#0BEH         //190   低8位

                                   MOV DAT_Y_H_A,#00H         //     高8位   起始位          竖屏         高   起始位+图像高-1=结束位
                                   MOV DAT_Y_L_A,#0B4H         //180   低8位
                                   MOV DAT_Y_H_B,#01H         //     高8位   结束位
                                   MOV DAT_Y_L_B,#3FH         //319   低8位

                   LCALL LCD_Set_X_Y; 设置区域
                                   MOV FLASH_1,#00H;
                                   MOV FLASH_2,#00H;
                                   MOV FLASH_3,#00H;              地址#000000H;
                                   LCALL AT25F_SPI_READ
//---------------------------------------------
                                   MOV DAT_X_H_A,#00H               //     高8位   起始位          竖屏        宽   起始位+图像宽-1=结束位
                                   MOV DAT_X_L_A,#33H         //51   低8位
                                   MOV DAT_X_H_B,#00H               //     高8位   结束位
                                   MOV DAT_X_L_B,#0BEH         //190   低8位

                                   MOV DAT_Y_H_A,#00H         //     高8位   起始位          竖屏         高   起始位+图像高-1=结束位
                                   MOV DAT_Y_L_A,#0AH         //10   低8位
                                   MOV DAT_Y_H_B,#00H         //     高8位   结束位
                                   MOV DAT_Y_L_B,#95H         //149   低8位

                   LCALL LCD_Set_X_Y; 设置区域
                                   MOV FLASH_1,#00H;
                                   MOV FLASH_2,#99H;
                                   MOV FLASH_3,#20H;              地址#009920H;
                                   LCALL AT25F_SPI_READ

                   LJMP $;
//--------------------------------------------------------------------
AT25F_SPIINIT: ;初始化25T. SPI模式
                     SETB  AT25F_CS
                     CLR AT25F_SCK  ;必须要
;                     SETB AT25F_WP
;                     SETB AT25F_HOLD
                     SETB AT25F_SO
                     SETB AT25F_SI
                     RET
//--------------------------------------------------------------------
AT25F_SPI_READ: ;连续读25T存储器
                     CLR AT25F_CS

                     MOV A,#03H ;    读数据命令
                     LCALL SPI_W1B;  写入命令

                                         MOV A,FLASH_1;
                                         LCALL SPI_W1B;  写入要读取的地址
                                         MOV A,FLASH_2;
                                         LCALL SPI_W1B;  写入要读取的地址
                                         MOV A,FLASH_3;
                                         LCALL SPI_W1B;  写入要读取的地址

                                         MOV R5,#140;              图片高
AT25F_SPI_READ_2:    MOV R6,#140;                   图片宽
AT25F_SPI_READ_1:         LCALL SPI_R1B;            读数据
                     MOV DAT_H,A;              暂存高8位
                     LCALL SPI_R1B;            读数据
                     MOV DAT_L,A;              暂存低8位

                     LCALL LCD_WR_DATA_16Bit;  写入屏幕

                     DJNZ R6,AT25F_SPI_READ_1
                     DJNZ R5,AT25F_SPI_READ_2
                     SETB AT25F_CS
                     RET
//-----------------------------------------------------
SPI_W1B: ;写1字节
                     MOV R4,#8
                     CLR AT25F_SCK
SPI_W1B_1:                         RLC A
                     MOV AT25F_SI,C
                     CLR AT25F_SCK
                     SETB AT25F_SCK
                     DJNZ R4,SPI_W1B_1
                     RET
//-----------------------------------------------------
SPI_R1B: ;读1字节
                     SETB AT25F_SI
                     SETB AT25F_SO
                     MOV R4,#8
SPI_R1B_1:                     SETB AT25F_SCK
                     CLR AT25F_SCK
                     MOV C,AT25F_SO
                     RLC A
                     DJNZ R4,SPI_R1B_1
                     CLR AT25F_SCK
                     RET
//------------------------------------------------------------------------
//------------------------------------------------------------------------
//--------------------------------------------------------------------
//全屏显示颜色
DISPLAY:           MOV R3,#00H;           宽清零
                   MOV R2,#00H;           宽清零
DISPLAY01:         MOV R4,#0F0H;          240
DISPLAY02:              LCALL LCD_WR_DATA_16Bit;写双字节显示数据
                           DJNZ R4,DISPLAY02;        240列
                           INC R3;
                           CJNE R3,#00H,DISPLAY03;
                           INC R2;
DISPLAY03:         CJNE R2,#01H,DISPLAY01;                    高8位
                   CJNE R3,#40H,DISPLAY01; 320行   低8位
                   RET;
//--------------------------------------------------------------------
DELAY1MS:   ;误差 0us
                   MOV R7,#01H
DL1:                           MOV R6,#0DEH
DL0:                           MOV R5,#0CH
                   DJNZ R5,$
                   DJNZ R6,DL0
                   DJNZ R7,DL1
                   RET
DELAY10MS:   ;误差 -0.000000000001us
                   MOV R7,#07H
DL3:                           MOV R6,#0A8H
DL2:                           MOV R5,#18H
                   DJNZ R5,$
                   DJNZ R6,DL2
                   DJNZ R7,DL3
                   RET
DELAY120MS:   ;误差 -0.000000000007us
                   MOV R7,#42H
DL5:                           MOV R6,#52H
DL4:                           MOV R5,#41H
                   DJNZ R5,$
                   DJNZ R6,DL4
                   DJNZ R7,DL5
                   MOV R5,#02H
                   DJNZ R5,$
                   NOP
                   RET
DELAY1S:   ;误差 -0.000000000056us
                   MOV R7,#47H
DL7:                           MOV R6,#0A8H
DL6:                           MOV R5,#0FAH
                               DJNZ R5,$
                               DJNZ R6,DL6
                               DJNZ R7,DL7
                               RET

  171. $INCLUDE (DIP_INIT.ASM)

                                   END;

汇编语言程序: 读25Q64内图片数据 2.4寸彩屏显示 -

网友A:
显示速度如何?

网友B(2022-10-02):
请教楼主:
3.3V 电压的25Q64怎样与5V单片机管脚连接,(电平不一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
3.3V 电压的25Q64怎样与5V单片机管脚连接,(电平不一致),谢谢!

用100Ω电阻连接

网友B:
请教楼主:
怎样把一张240*320的图片,写入25Q64里面,用什么方式,或者软件,谢谢!

网友B:
经过几天的测试,1)用土豪金CH341A可以写入25Q64,但只能一次性写入,却不能
写入第二张图片。2)用单片机编译程序后,一张图片代码分几次写入。但需要人工计算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