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快速烙铁制作 附电路原理图

楼主:
参照电子变压器的原理制作了一款电子快速烙铁,体积小使用方便。电路图和烙铁结构图如下:

电路图

电路图

烙铁结构图

烙铁结构图

网友A(2022-01-24):
感谢楼主分享,如要改为100V至240V都可用电路之组件值要如何修改?另外各个电抗值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如要改为100V至240V都可用电路之组件值要如何修改?另外各个电抗值是多少?

L1用外经10毫米的高导磁环绕制,L1-1及L1-2各四圈,L1-3一圈。L2用外经22毫米的高导磁环绕制,初级200圈。该烙铁为了缩小体积L2选用了小规格的高导磁环。输出功率也就30几瓦。建议最好用成品50瓦以上的电子变压器改制,将次级线圈拆除改为一圈输出。这样电压低一些也能用,不必修改电路组件。网上有更为简单的电子变压器电路图可供参考。

网友C(2022-06-28):
没看清你这个洛铁头
几年前用飞利浦电子变压器做过一个,快3秒。就是烙铁头不沾锡。弃用。

网友D:
这个弄过节能灯/日光灯镇流器+高频变压器=电子变压器,驱动大功率汽车前大灯(几十人一百瓦)完全没问题

网友E:
这不就是节能灯的电路吗

网友F(2023-08-16):
引用 网友E:
这不就是节能灯的电路吗

这个发热原理和以前用工频变压器的一样,这个体积比用工频变压器的小。但也同样存在与工频变压器结构的致命缺点!因为这种电电烙铁头,是通过近似短路的电流发热的。所以,这个电络铁前端产生的交变电磁场也非常大,一些高阻的半导体,根本承受不了。所以,如果用这种电络铁焊完一些半导体电路,你会发现,会有很多半导体器件损坏。而且是,焊一次,坏一次。这种电络铁,也就只能焊焊哪些比较皮实的电路或东西。

网友G:
可以再改改,根据感应拿起来就发热,放下就断电

网友H:
用IC会不会更稳定一些

网友I:
好构思,这个可以用来塑料外壳开口。特别是改Type-C充电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