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LED灯点亮

楼主(2022-01-23):
代码
#include<reg51.h>
unsigned int a;
void  main()
{  while (1)
        {P0=0XE7;
                for(a=500000;a>0;a--);
                P0=0XDB;
                for(a=500000;a>0;a--);
                P0=0XBD;
                for(a=500000;a>0;a--);
                P0=0X7E;
                for(a=500000;a>0;a--);
        }
}

网友A:
a是无符号整数,应该是16位的吧,怎么能用500000

网友B:
a是无符号整数,

网友C:
a,无符号整数,16位,最大值为65535,500000大于65535,程序中可能按照65535来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是无符号整数,应该是16位的吧,怎么能用500000

对的,溢出了

网友E:
延时数填大了

网友E:
还有延时也没有你那样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