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测温在12864上显示,建立的工程。编译报错,应该是定义数组的原因

楼主(2022-01-23):
这里是我写的工程样式,我在不同c文件中使用一个数组,并且在调用时使用了extern,报错无法编译,并且报错很奇怪。工程如下

text (2).zip

网友A:
两处错误,  1. uchar 类型在定义之前 就引用了。 2 DS18B20_Init函数尾漏了“}”

网友B:
虽然报错,但是提示的也很明显了,缺少';'号

网友C:
程序已修改,希望楼主以后不要出现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D:
给你改好了,编译通过。
你这个有点迷惑操作,  定义的文件里调用外部声明的头函数。还少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处错误,  1. uchar 类型在定义之前 就引用了。 2 DS18B20_Init函数尾漏了“}”

问题已解决,全局数组变量改为在ds18b20 c文件中定义,ds18b20 h文件中声明。其他使用该全局变量的c文件调用ds18b20 h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改好了,编译通过。
你这个有点迷惑操作,  定义的文件里调用外部声明的头函数。还少了一个}

额,根据上一个评论,我也改好了。对于头文件的问题,因为我是事先写好一个测试完好的文件,然后再加到这个工程里的,我改的和你差不多

text (3).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