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x8点阵滚动原理,有没有大神能给解释一下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2-01-23):
有没有大神能给解释一下void main 里边的意思和具体的实现流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um1 5

sbit CLK = P2^0;
sbit CS  = P2^1;
sbit DIN = P2^2;

uchar code bytes[] = {
0x08,0x14,0x22,0x3E,0x22,0x22,0x22,0x22,//A
0x3C,0x22,0x22,0x3E,0x22,0x22,0x3C,0x00,//B
0x3C,0x40,0x40,0x40,0x40,0x40,0x3C,0x00,//C
0x3C,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3C,//0
...
};

uchar val[num1];
uchar character_len = sizeof(bytes) / 8;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 = 0; i < x; i++)
    for(j = 0;j < 112; j++);
}

void max7219_byte(uchar dat)
{
  uchar i;
  CS = 0;
  for(i = 8; i >= 1; i--)
  {
    CLK = 0;
    DIN = dat & 0x80; // &10000000, 取最高位
    dat = dat << 1;
    CLK = 1;
  }
}

void max7219_shuju1(uchar index, uchar addr, uchar dat)
{
  CS = 0;
  max7219_byte(addr);
  max7219_byte(dat);
  while(index--)
  {
    max7219_byte(0x00);
    max7219_byte(0x00);
  }
  CS = 1;
}

void max7219_shuju2(uchar addr, uchar len, uchar* dat)
{
  CS = 0;
  while(len--)
  {
    max7219_byte(addr);
    max7219_byte(*dat++);
  }
  CS = 1;
}

void max7219_init()
{
  uchar i;
  for (i = 0; i < num1; i++)
  {
    max7219_shuju1(i,0x0c,0x01);
    max7219_shuju1(i,0x09,0x00);
    max7219_shuju1(i,0x0a,0x03);
    max7219_shuju1(i,0x0b,0x07);
    max7219_shuju1(i,0x0f,0x00);
  }
}
void main(void)
{
  // pos:点阵右沿对应的val数组元素编号. 因为要无缝滚屏, 用右沿做求余不会产生跳变
  // lpos: 点阵左沿对应的val数组元素编号, 每次根据点阵右沿和点阵宽度计算得到
  uint pos = 0, lpos = 0;
  // cpos: 点阵左沿对应的文字编号
  // bpos: 在这个文字中, 当前移动到第几个bit, 值从0-7
  uchar i, j, cpos = 0, bpos = 0, tcpos = 0;
  max7219_init();
  while(1)
  {
    lpos = pos + sizeof(bytes) - num1 * 8;
    cpos = lpos / 8; // 第几个字
    bpos = lpos % 8; // 字的第几个bit
    for (i = 0; i < 8; i++) // 对每一行, 对val的每个元素赋值
    {
      // 从第cpos个字的bpos位开始, 填满每个点阵对应的byte
      for (j = 0; j < num1; j++)
      {
        // 高位部分
        tcpos = (cpos + j) % character_len;
        val[j] = bytes[tcpos * 8 + i] << bpos;
        // 低位部分
        tcpos = (cpos + j + 1) % character_len;
        val[j] |= bytes[tcpos * 8 + i] >> (8 - bpos);
      }
      max7219_shuju2(i+1, num1, val);
    }
    // 每处理完一屏, pos右移一位
    pos = (pos + 1) % sizeof(bytes);
    delay(150);
  }
}

网友A:
所谓点阵滚动原理,就是将最边的一列在下次显示时去掉,用相邻的一列填充,最后空出来的用新数据填充,两次显示的延时得当的话,会在视觉上给人以滚动的感觉。
显示屏只会一屏一屏地播放,滚动效果和电影播放一样由相邻的两个画面有位移感经视觉错觉脑补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