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模拟串行通信协议波形的探讨

楼主:
void I2C_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TxValue)
{

    unsigned char i, k;

    for(i=0; i<8; i++)
    {
        TxValue <<= 1;               //Data is transferred with MSB first.
        k = CY;
        SDA = k;                         //If MSB is 1, the Carry Flag (CY) will be set to 1 after left logical shift, and vice versa.
        delay();
        SCL = 1;
        delay();
        SCL = 0;
    }
}

使用以上程序发送数据, 波形如下:(端口悬空未连接设备, 探头衰减10X)
单片机型号STC8A8K64S4A12, 输出为准双向口(传统8051模式),启用内部4.1K上拉电阻, IO模式图:

可以看到, 波形有三个阶梯(欠幅), 最下方的波形为0V, 中间的波形为约为2.5v, 最高的波形就是高电平5v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波形会欠幅?

我有想过可能是变量移位, 取数据等消耗了时间, 但如果这样也不应该欠幅啊, 为什么会有一个2.5v的电压出现?

为什么发送数据的波形会出现欠幅现象?
------------------------------------------------------------------------------------------------------------------------------------------
今天又用Keil的debug功能调试了一下程序, 发现一个问题:先上汇编程序:

整个字节的发送过程太过繁琐, 这里精简一下, 只考虑发送一个bit的情况, 当发送"1"(即高电平)时
当程序运行到SDA = 1时, 输出波形没有预想中被拉高到5v, 反而处于2.5v左右的不确定状态, 有较大波动

但当程序运行至"SCL = 0"处时, SDA才被稳定拉高至5V

整个发送中, 以上过程不断循环, 最终导致了波形产生欠幅现象

综上, 我最搞不清楚的一点是:为什么执行SDA = 1之后SDA管脚会处于不确定状态? 而在执行完与SDA毫不相干的"SCL = 0"语句后SDA又被拉高?
是上拉电阻的原因吗? 但如果是因为没有上拉电阻的话, SDA又为什么能被拉高到5V呢?
本人百思不得其解, 如若得君相助, 定感激不尽!

网友A(2022-01-24):
首先,如果是发送  0xff
方法1 是正确发送的,
方法2 发送出去是0xfe

其次,哪种方法简单,你是你以为你看上去觉得简单,而是单片机实际运行起来简单。很明显,单片机执行方法1才是最简单的。

最后, CY 是PSW里的一个位没错,但是就指令来讲,他是直接操作的C寄存器。也是C语言方式下,操纵C寄存器的唯一方式。
从字节中提取位,无论如何都是避不开C寄存器的,所以,直接从C寄存器取值是最理想的一种方式,即便你把C语言代码整的再怎么好看,最后还是要把位变量移到C寄存器然后再从C寄存器赋值给IO,你可以编译后看看编译后的指令,最终还是需要  MOV   xxx,C  来给IO赋值。

网友B:
法2 发送的数据不对的,需要先发送再移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法2 发送的数据不对的,需要先发送再移位

感谢, 这一点没想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如果是发送  0xff
方法1 是正确发送的,
方法2 发送出去是0xfe

明白了! 学好汇编还是很重要的, 那为什么波形会呈现阶梯状呢?

网友D:
你这个电路是什么样子呢,I2C上有挂什么器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路是什么样子呢,I2C上有挂什么器件吗

没有, 我把SDA映射到P1.4, SCL映射到P1.5, 全部悬空没有挂设备, 我示波器探头开的1X, 输入阻抗相对小, 直接测量P1.5管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 我把SDA映射到P1.4, SCL映射到P1.5, 全部悬空没有挂设备, 我示波器探头开的1X, 输入阻抗相对小, 直 ...

如果你是 89C51 的话, 模拟IIC通信, 应当接在P0总线,并且4.7K上拉。
如果是增强型51的话,应该开启IO的开漏模式,并且4.7K上拉。

用准双向口驱动 IIC设备比较容易发生欠幅问题,因为准双向口的内部弱上拉(约50K)和IIC器件内部的弱下拉(约50K),刚好可以形成一个1/2分压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 89C51 的话, 模拟IIC通信, 应当接在P0总线,并且4.7K上拉。
如果是增强型51的话,应该开启IO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的帖子更新了一下, 有更详细的描述, 请您看一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的帖子更新了一下, 有更详细的描述, 请您看一下, 谢谢!

几点,
首先,代码过于复杂,
你不需要  k = CY; 然后  SDA = k;
而是应该直接  SDA = CY;

之前回复我已经有说,准双向模式, 会在  弱上拉极弱上拉之间切换,所以,是不稳定的,IIC器件都是有内部下拉的,所以IO口,最好是开漏模式 + 4.7K上拉, 既然你用的是 STC8系列, 那么,你也不需要改电路,他是内置有 4.7K上拉的。你翻一下手册,把内置4.7K上拉打开,然后,用开漏模式驱动,应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几点,
首先,代码过于复杂,
你不需要  k = CY; 然后  SDA = k;

非常感谢帮助, 这个变量k是我在调试的时候用来追踪SDA状态用的, 实际应用不会这么写
使用P1.4口输出波形
我启用了上拉电阻和开漏模式后仍然输出这个波形, 还有救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帮助, 这个变量k是我在调试的时候用来追踪SDA状态用的, 实际应用不会这么写
使用P1.4口输出波形 ...

IIC 通信,  SDA, SCL 两个引脚都需要上拉,开漏驱动,不是说,设一个就可以的。
假如是控制 DS1307的话,连SWQ引脚都需要上拉。
你虽然SDA的波跳动,但是,很大的可能是因为CLK的上拉不足。
另外,IIC器件的VCC入口一般需要 104电容滤波,如果是类似 TM系列的LED驱动 芯片, 还需要10uf以上的电解电容,不然都可能造成IIC 传输异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IC 通信,  SDA, SCL 两个引脚都需要上拉,开漏驱动,不是说,设一个就可以的。
假如是控制 DS1307的话 ...

好吧,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E:
你可以在输出时把SDA设置成推挽模式;在读取数据时设置成IO口模式(如果内部上拉电阻足够小的话);最好外部上拉电阻要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