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看一下单片机按键显示代码哪里有问题

楼主(2022-01-23):
刚学单片机一周,,按下S2数码管显示6,按下S3显示123456,按下S4从10显示到0,我写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还没按按键就开始从10显示到0了,并且重启单片机也是立马就从10显示到0,求大佬帮忙看一下哪里的问题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DU=P2^6;
sbit WE=P2^7;
char W[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char D[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x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0){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x--;
        }
}

void main()
{
        int a,b;
        while(1)
        {
                if(key1==0)
                {
                        delayxms(20);
                        while(!key1);
                        WE=1;
                        P0=0X00;
                        WE=0;

                        DU=1;
                        P0=0X7D;
                        DU=0;
                }
                if(key2==0)
                {
                        delayxms(20);
                        while(!key2);
                        while(1)
                        {
                                for(a=0;a<6;a++)
                                {
                                        DU=1;
                                        P0=D[a+1];
                                        DU=0;

                                        P0=0xff;
                                        WE=1;
                                        P0=W[a];
                                        WE=0;
                                        delayxms(1);
                                }
                        }
                }
                if(key3==0)
                {
                        delayxms(20);
                        while(!key3);
                        while(1)
                        {
                                b=100;
                                while(b)
                                {
                                        P0=0xff;
                                        WE=1;
                                        P0=0x7f;
                                        WE=0;

                                        DU=1;
                                        P0=D[0];
                                        DU=0;
                                        delayxms(5);

                                        P0=0XFF;
                                        WE=1;
                                        P0=0xbf;
                                        WE=0;
                                        DU=1;
                                        P0=D[1];
                                        DU=0;
                                        delayxms(5);
                                        b--;
                                }
                                P0=0XFF;
                                WE=1;
                                P0=0x7f;
                                WE=0;
                                DU=1;
                                for(a=9;a>=0;a--)
                                {
                                        P0=D[a];
                                        delayxms(1000);
                                }
                        }
                }
        }
}

代码

代码

代码

代码

代码

代码

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没细看你的代码,但你的代码是key1/2/3,原理图有4个键,而你描述的却是2、3、4键。估计你的代码结构有问题:
你所说的:“按下S2数码管显示6,按下S3显示123456,按下S4从10显示到0”
其中按下S2、S3时,只是改变显示内容(刷显模式),而按下S4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显示内容从10->9->8....->0
也就 说S4按下后,进入了计数+刷显模式,代码自然不能与S2/S3同等处理。。

网友B:
把 key3 改 key2 如果问题解决的话,说明按键有问题。

网友C:
没有循环体吧,可能没有考虑给开关一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