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验电笔的制作思路

楼主(2022-01-23):
请问各位好兄弟,有没有关于直流验电笔的想法?感应式试过,但是干扰太大,虽然也能工作,但是感觉应该还有更好的办法。
直流电压12v以下,没有接地线(也就是说和人体形成回路)

网友A:
理论上就不成立

网友B:
这个很难 感应式的,市场上都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C:
怕是最少要另一手摸负极吧,不接地,单接一极不能形成回路

网友D:
如果想知道有没有12V电压存在可以实现,要知道大概的电压等级就比较难了。有没有12V电压可以直接使用LED串联电阻实现,不过,LED亮度很低(白色LED会在手触摸时发光)

楼主:
但是感应式的我已经做不出来了,现在想搞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难 感应式的,市场上都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产品.

感应式的成熟案例很多,而且我也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知道有没有12V电压存在可以实现,要知道大概的电压等级就比较难了。有没有12V电压可以直接使用LED串 ...

直流吗?只要有电压我就可以拿到信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应式的成熟案例很多,而且我也做出来了

能否发个电路图上来看看,感觉很神奇。连原理都想不出。

网友F:
能上个图吗?不太好搞,还是用万用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