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并联,恒流驱动,需要串联电阻吗

楼主:
4个3MM草帽LED ,恒流芯片的电流调到多少合适。

网友A(2022-01-24):
有这样搞的吗,这要是有几个断开的或老化的,剩下的就一起加电流大家一起玩完。

网友A:
串联恒流并联就改恒压控制。

网友B:
衡流源下面并联,衡流源就毫无意义了……

网友C:
LED灯都这么搞的。但是这种灯珠都是出厂时分过电压的。

网友C:
草帽灯标称20mA,你弄70-80mA是没问题的

网友D:
电池供电,而且又是4个3MM草帽LED,电流最大也就80ma,还要什么恒流芯片,一个大功率的15欧电阻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