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CH340不能被识别问题

楼主(2022-01-24):
大部分单片机的一个最重要、最常用的通信口,是串口,既普通又常用,又可靠,所以一般开发板都配有串口。
目前,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几乎都无串口了,都是通过软件,把USB虚拟成一个串口,来与开发板对接。
这样开发板都基本是采用芯片CH340来把USB口传来的信号,转换成真正的串口信号,再连接到芯片的串口。
51单片机开发板,也是如此,现在大部分都会板载一片CH340,来实现串口通信。
1、首先谈,板载CH340不能被电脑识别:
     我第一次用板载CH340,是在STM32开发板上,当时情况是,电脑完全不识别,我开始还以为电路有问题,查了原理图,对比了芯片数据手册,也参考了买的几种他人的开发板,确认原理图没有问题;又仔细用万用表,检查了电路板,也是与电路图相符的。当时就特别困惑了,上网查了一下,终于看到一个热心的网友发的文章,其中谈到了CH340在PCB排板的问题。
CH340在PCB排板时,整个CH340芯片系统(包括CH340周边器件)的地线必须自成一体,最后才单点引出,与开发板的地线连接。否则就干扰严重,甚至不工作(电脑不识别)。
这有点像模拟系统与数字系统,地线连接的方式。
我由于设计时,不知道这点,开发板上CH340单元(CH340芯片系统)接地点有多处,是分别与开发板的地线网络连接的,不是CH340单元的地线先自成一体后,再单点接出与开发板地线再连接的。
为了验证是不是这个问题:于是,我就先用刀片,把CH340单元的地线,与开发板地线的连接线,全部断开,只保留了一处,然后再用飞线把CH340单元的地线全部连接上。即人为,把开发板上的CH340单元的地线自成一体后,再与开发板的地线相连。
改好后,上电一试,电脑居然能识别到开发板上的CH340了,随即试了电脑与开发板的串口通信,一切正常! 又试了电脑通过串口向stm32下载程序,也一切正常。
并且我那批做的其他几块开发板,也同样如此操作,板载CH340都能被识别,都能正常工作。
但毕竟是跳的飞线,有几处断开地线的口子,长时间工作时,有不能被识别的情况发生,断电后再开机就又能被识别了。
在其后的第2版PCB时,走线时,先把CH340单元的地线先自成一体后,再单点接出与开发板地线相连接。CH340工作就非常稳定。再也没出现过不被电脑识别的问题

网友A:
虽然没碰到过,但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设计电路时也对注意。

网友B(2023-03-31):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碰到过,但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设计电路时也对注意。

问题解决了,34C02焊反了,导致CH340不能被识别

网友C:
我的一块IAP15核心板,板上带CH340。插入电脑有时候电脑直接死机。

网友D(2023-06-02):
CH340C不是只有一个引脚接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