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19611芯片收音机芯片电路原理图与PCB文件

楼主:
附件为基于19611芯片收音机芯片原理图,PCB

原理图

原理图

PCB

PCB

PCB

原理图

网友A(2022-02-10):
现在受周围环境影响中波频段信号异常嘈杂

网友B:
这PCB,仅仅连通线路而已。。。

网友C:
浪费资源啊~~建议没有实际打板验证过的PCB文件就不用发上来了,除非求砖!

网友C:
1、整板没有固定或安装孔!
2、耳机座插孔好象是朝向板内了!
3、可变电容没法安装,好象是没打孔!
4、电源座焊盘太精致了,很容易断线!
5、音量开关方向似乎也反了!
6、扁长形的中周?我承认我没见过;
7、都双面板了走线还这么绕?
8、滤波器CF2、CF3想要离家出走?
9、。。。。没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