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的max810专用复位电路是否需要手动开启呢?

楼主:
STC单片机里有一个的max810专用复位电路,请问是不是需要手动操作才会开启呢?手册上没有写明这个复位电路的用法,感觉是默认开启的,但是想确认一下,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2022-01-24):
上电复位,是默认开启的,
低电压复位,需要在烧写芯片的时候勾选,
手动复位需要在代码中写入 IAP_CONTR = 0x20;
看门狗复位,需要对相关的看门狗寄存器进行设置。

网友B:
感谢回复。
手册中59页写的,STC12C5620有五种复位,除了、上电复位、低电压复位、软件复位和看门狗复位之外,还有一个max810专用电路复位,手册中63页对max810专用电路复位未做详细说明,也没有写相关的寄存器,TC-ISP编程器中没找到勾选max810专用电路复位的地方;请问这个专用电路复位是不是默认开启的?

复位种类说明

复位种类说明

max810专用电路说明

max810专用电路说明

数据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
手册中59页写的,STC12C5620有五种复位,除了、上电复位、低电压复位、软件复位和看门狗复位之 ...

这个专用复位电路, 就是我们常说的的"上电复位",也就是STC89C51系列的,RST引脚接一个电容和电阻的,那个复位电路。
MAX810模块里面,内置了这个外部复位电路的功能,该功能是单片机所必须的,因此,没有开关,没有寄存器,无须设置,也不能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
手册中59页写的,STC12C5620有五种复位,除了、上电复位、低电压复位、软件复位和看门狗复位之 ...

再补充说明一下,这个手册比较古老了, STC-ISP 软件已经更新了很多版本。新版本的STC-ISP 已经没有是否允许MAX810专用复位电路的选项了。只有是否允许低压复位,看门狗复位的选项了。
曾几何时,老版本的STC-ISP,曾经有过 "专用复位电路" 这个选项。但是,其实就是个装饰品。所以,后来彻底没有这个选项了。

网友C:
MAX810就是个电压监视器。

00年我玩儿第一代AVR单片机AT90S2313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单片机有bug,如果代码里面有写EEPROM,那么平均十几次上电后EEPROM内容会被误改写,如果代码里面没有写EEPROM操作那么数据永远存在。分析原因我认为是掉电过程中,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已经不足以让单片机正常工作,程序跑飞到写EEPROM代码那里了。解决方案是外挂一片MAX810L,当电源电压低于4.6V输出RESET伩号锁死单片机,事实证明我的分析是正确的。

后来Atmel显然也意识到这里考虑不周全,第二代AVR都加上了Brownout,所以%%这里的MAX810其实就是Brownout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