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程序 如果delay的值调大一点,2和4才能能显示出来?

楼主(2022-01-24):
这个地方数码管显示,如果delay的值调大一点,2和4就能显示出来,如果delay调小,2和4就不会显示,只显示0135,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段选
uchar code wel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数码管位选
sbit d1=P1^0;
sbit beep=P2^3;
sbit switch1=P2^6;//段选LE
sbit switch2=P2^7;//位选LE
uchar x,tt;
void delay(uint z)//unit是宏定义
{
        uint x;
        for(x=z;x>0;x--);

}
void display()
{
        uchar x,y;
        switch1=0;
        switch2=1;
        for(x=0;x<6;x++)
        {
                P0=wela[x];
                switch2=0;
                switch1=1;
                P0=table[x];
                switch1=0;
                delay(95);
                switch2=1;
        }

}
void main()
{ tt=0;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工作方式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总中断
        ET0=1;//
        TR0=1;//启动定时器
        beep=0;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A: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段选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数码管段码"0~9"
uchar code wel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数码管位选
//sbit d1=P1^0;
//sbit beep=P2^3;
sbit switch1=P2^6;//段选LE
sbit switch2=P2^7;//位选LE
uchar x;//tt;
/*
void delay(uint z)//unit是宏定义
{
        uint x;
        for(x=z;x>0;x--);
}*/

void display()
{
        P0=0x00;
        switch1=1;
        switch1=0;

        P0=wela[x];
        switch2=1;
        switch2=0;

        P0=table[x];
        switch1=1;
        switch1=0;

        if(++x>=6)
                x=0;
}

void main()
{
//        tt=0;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工作方式
        TH0=(65536-2000)/256;//2ms
        TL0=(65536-2000)%256;
//        EA=1;//总中断
//        ET0=1;//
        TF0=0;
        TR0=1;//启动定时器
//        beep=0;
        while(1)
        {
                if(TF0)//查询方式
                {
                        TF0=0;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display();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