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在12864显示,单独一个文件可以正常显示,但是移植到我的工程里12864上面就空了

楼主(2022-01-24):
DHT11在12864显示,单独一个文件可以正常显示,但是移植到我的工程里12864上面就什么都没了。在单独文件里面12864显示函数就是从工程里拿的,而且我的串口通信代码莫名其妙就不起作用了。下面是我的单独文件,工程在下面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P1^1;   //定义数据线
uchar rec_dat[15];   //用于显示的接收数据数组

sbit PSB=P2^4;
sbit SCLK=P2^5;
sbit SID=P2^6;

void Int_232()        //232初始化
{
  TMOD=0x20;
  SCON=0x50;
  TH1=0xFD;
  TL1=0xFD;
  TR1=1;
  TI=0;
}

void TX(uchar TX_char)//串口发送数据
{
  SBUF=TX_char;
  while(!TI);
  TI=0;
}

void TXT()//串口发送给数据
{
   uchar i;
   for(i=0;i<12;i++)
           TX(rec_dat[ i]);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ms(uint n)                //延时时间为 1ms * x 晶振是11.0592M
{
        unsigned int i,j;
        for(i=n;i>0;i--)
                for(j=110;j>0;j--);

}

//将8位二进制数逐位写入
void LCD_sendbyte(u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CLK=0;
                if(dat&0x80)
                SID=1;
                else SID=0;
                SCLK=1;
                dat=dat<<1;         //左移一位
         }
}

//写入命令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
           LCD_sendbyte(0xf8);          //送入5个连续的“1“,启动一个周期,11111,RW(0),RS(0),0
           LCD_sendbyte(0xf0&com);      //取高四位,数据分两次传送,每个字节的内容被送入两个字节,高四位放在第一个字节的高四位
          LCD_sendbyte(0xf0&(com<<4));  //低四位放在第二个字节的高四位
          Delayms(1);                   //串行不支持读操作,不可检测忙操作,这里用延时替代
}

//写入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uchar dat)
{
           LCD_sendbyte(0xfa);
           LCD_sendbyte(0xf0&dat);
           LCD_sendbyte(0xf0&(dat<<4));
           Delayms(1);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LCD_write_com(0x30);    //选择基本指令集
        LCD_write_com(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LCD_write_com(0x01);    //清除显示屏幕,把DDRAM位址计数器调整为00H
         Delayms(1);            //清屏操作时间较长1.6ms 因此加此延时
         LCD_write_com(0x02);    //清DDRAM位址归位,此处貌似与清屏重复
        LCD_write_com(0x06);    //设定光标右移,整体显示不移动
}

//LCD屏幕地址定位
void LCD_Setaddress(uchar x,uchar y) //地址从第1行第1列开始不从0开始(y)
{
          unsigned char addr;
          switch(x)
          {
           case 1: addr=0x80+y-1;
                   break;
            case 2: addr=0x90+y-1;
                   break;
           case 3: addr=0x88+y-1;
                   break;
           case 4: addr=0x98+y-1;
                   break;
           default : break;
          }
           LCD_write_com(addr);   //字符显示开始地址
}

//LCD显示字符数组(文字)
void LCD_Putstring( uchar x, uchar y, uchar *pData )
{
         LCD_Setaddress(x,y);
         while(*pData)
         {
           LCD_write_dat( *pData++ );
         }
}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30);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数据处理,方便显示*/
        rec_dat[0]=0x30+(RH/10);
        rec_dat[1]=0x30+(RH%10);
            rec_dat[2]=0x2e;//"."
          rec_dat[3]=0x30+(RL/10);
          rec_dat[4]=0x30+(RL%10);
        rec_dat[5]=0x52;//"R"
        rec_dat[6]=0x48;//"H"
        rec_dat[7]=0x20;
        rec_dat[8]=0x30+(TH/10);
        rec_dat[9]=0x30+(TH%10);
           rec_dat[10]=0x2e;
           rec_dat[11]=0x30+(TL/10);
           rec_dat[12]=0x30+(TL%10);
        rec_dat[13]=0x43;//"C"
    }
}

void main()
{
   uchar i;
   LCD_init();
   Int_232()        //232初始化
   while(1)
   {
       DHT11_delay_ms(100);    //DHT11上电后要等待1S以越过不稳定状态在此期间不能发送任何指令
       DHT11_receive();
          LCD_write_com(0x88);//12864显示定位
       for(i=0;i<14;i++)
           LCD_write_dat(rec_dat[ i]);         //显示数据
        LCD_write_com(0x80+0x40);
        LCD_write_dat(0x2d);
     LCD_write_dat(0x42);
     LCD_write_dat(0x3a);
     TXT();//串口发送给数据
  }
}

text (4).zip

网友A:
关闭中断试试,串口中断程序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