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点阵屏显示生日快乐,一边生日歌 同时进行 求单片机程序思路?

楼主(2022-01-24):
一边点阵屏显示生日快乐,一边生日歌,怎么写。(同时进行)

网友A:
你是要思路还是代码?
思路是:
如果对生日歌要求不高,
两个定时器
一个控制点阵的动态扫描以及滚动。
一个负责定时器频率输出驱动扬声器,播放生日歌。

对生日歌有要求的,可以买一个音乐IC也就几毛钱的东西,接扬声器播放生日歌。
对生日歌要求高的,可以买一个MP3播放芯片,又单片机控制播放生日歌。

这个思路,一般会写代码的都能想到。
想不到的……,估计代码是写不出来的……

网友B:
需要两个定时器和频率输出控制寄存器,只有STC部分型号可以实现。

网友C:
第一种方案,51单片机有操作系统,可以使用一下
第二种方案,可以考虑用两个单片机进行串口通信
第三种方案,买一个储存好音乐的音乐片,由单片机控制放歌,然后再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方案,51单片机有操作系统,可以使用一下
第二种方案,可以考虑用两个单片机进行串口通信
第三种方 ...

没用过操作系统,要啥串口通信? 音乐片? 你自己编的曲都可以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两个定时器和频率输出控制寄存器,只有STC部分型号可以实现。

我用的是STC 80C52,调试了好久,没能实现,不知啥情况。这是我的代码。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w;
u16 j,n,m;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sbit speaker=P1^5;

u8 code led[9][10]={
{0x28,0xBF,0x24,0x01,0xF7,0x98,0xF7,0x01},       //祝
{0x44,0x48,0x5F,0x69,0x49,0x49,0x4F,0x40},       //石
{0x25,0x6D,0xB5,0x25,0x00,0x41,0x7F,0x41},       //红
{0x24,0x28,0xFF,0x28,0x00,0x5F,0xDF,0x5F},       //梅
{0x15,0x25,0x65,0x25,0xFF,0x25,0x25,0x25},       //生
{0x00,0x7F,0x49,0x49,0x49,0x49,0x7F,0x00},       //日
{0x38,0xFF,0x38,0x01,0x2A,0xFC,0x2A,0x39},       //快
{0x18,0x29,0x4A,0x88,0xBF,0x88,0x0A,0x09},       //乐

};
unsigned char timer0h,timer0l,time;
//生日歌
code unsigned char sszymmh[]={5,1,1, 5,1,1, 6,1,2, 5,1,2, 1,2,2, 7,1,4,
5,1,1, 5,1,1, 6,1,2, 5,1,2, 2,2,2, 1,2,4,
5,1,1, 5,1,1, 5,2,2, 3,2,2, 1,2,2, 7,1,2, 6,1,2,
4,2,1, 4,2,1, 3,2,2, 1,2,2, 2,2,2, 1,2,4};
// 音阶频率表 高八位
code unsigned char FREQH[]={
0xF2,0xF3,0xF5,0xF5,0xF6,0xF7,0xF8,
0xF9,0xF9,0xFA,0xFA,0xFB,0xFB,0xFC,0xFC, //1,2,3,4,5,6,7,8,i
0xFC,0xFD,0xFD,0xFD,0xFD,0xFE,
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F,
} ;
// 音阶频率表 低八位
code unsigned char FREQL[]={
0x42,0xC1,0x17,0xB6,0xD0,0xD1,0xB6,
0x21,0xE1,0x8C,0xD8,0x68,0xE9,0x5B,0x8F, //1,2,3,4,5,6,7,8,i
0xEE,0x44, 0x6B,0xB4,0xF4,0x2D,
0x47,0x77,0xA2,0xB6,0xDA,0xFA,0x16,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t1;
unsigned long t2;
for(t1=0;t1<t;t1++)
{
for(t2=0;t2<8000;t2++)
{
;
}
}
TR1=0;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
TR0=0;
speaker=!speaker;
TH0=timer0h;
TL0=timer0l;
TR0=1;
}
void song()
{
TH0=timer0h;
TL0=timer0l;
TR0=1;
delay(time);
}
void play()
{

                unsigned char k,i;
        TMOD=1; //置CT0定时工作方式1
        EA=1;
        ET0=1;//IE=0x82 //CPU开中断,CT0开中断
        while(1)
        {
                int a=0;
                   i=0;
           while(i<75){ //音乐数组长度 ,唱完从头再来
           k=sszymmh[i]+7*sszymmh[i+1]-1;
           timer0h=FREQH[k];
           timer0l=FREQL[k];
           time=sszymmh[i+2];
           i=i+3;
                   song();}}}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1(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 Hc595SendByte(u8 dat)
* 函数功能                   : 向74HC595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
{
        u8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7;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void deng()
{

                while(1)
                {
           for(n=0;n<8;n++)        //第一维下标取值范围为祝、石、红、梅、生、日、快、乐,7个字符
            {for(m=0;m<200;m++)        //每个字符扫描显示200次,控制每个字符显示汉字
                  {         w=0x01; //行初值
                     for(j=0;j<9;j++) //第二维下标取值范围为0~7,控制8行
                          {Hc595SendByte(w); //行控制
                           P0=~led[n][j]; //列控制,将指定数组元素取反后赋值给P0口,显示码
                           delay1(60);
                           w<<=1; //行变量左移指向下一行
                           P0=0xff;
                                                   }
                                   }
                     }}}

void init()
{
    TMOD=0x01;
        TL0=0;
        TH0=0;
        ET0=1;
        EA=1;
        TR0=1;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eng();
   }
}
void time0() interrupt 3
{
play();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C 80C52,调试了好久,没能实现,不知啥情况。这是我的代码。

开两个定时器中断,一个控制点阵扫描和音乐节奏,另一个控制音乐频率。具体的输出内容由主函数调配。不要试图一次调试成功。可以先显示一个字符和播放一个音符。调通后再丰富内容就水到渠成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C 80C52,调试了好久,没能实现,不知啥情况。这是我的代码。

给你一个简易电子琴的仿真示例,按这个构架把数码管动态显示改为点阵屏,键盘改为固定顺序演奏。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C 80C52,调试了好久,没能实现,不知啥情况。这是我的代码。

你只是把两个程序复制粘贴在一起吧
主程序一个while(1)
定时中断内又一个while(1)
还加上一个内含8000个循环的delay
能跑得起来才怪

想办法把两个while(1)合起来
想办法用其他方法实现8000个循环的delay
就可以成功

网友F:
一边点阵屏显示生日快乐,一边生日歌 同时进行 ? 求思路 ?
款点的做法是送苹果手机,那个是可以一边显一边歌甚至还可以动用3D,钱的事都不是事;
如果%%还想玩浪,就用手绘嘴唱,反正你也不会写程序,编程思路对你没什么用

网友E:
手痒帮你弄了一个0.2倍速版

网友G:
几毛钱一个音乐芯片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何必大费周章呢?量产都没必要去编这些程序吧?毕竟时间也是成本,虽然程序不是太难。

网友H:
你可以建立一个与点阵屏同大小的缓冲区,运用定时器以60hz进行刷屏。主程序只需改变这个缓冲区即可完成滚动,显示文字的效果。音乐可以考虑MP3存入SD卡,去百度一个解码库,然后根据采样频率刷新dac,与刷屏共用定时器也可以。SD也可以建立缓冲区,类似环形但是新数据不能覆盖未播放的老数据。main只需读取SD卡即可。即保证了音乐不卡顿和刷屏的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