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自己的拆焊支架

楼主(2022-01-24):
一直以来都想有一个拆焊支架,小台钳买了一年多,买到后就想了一个改造方案,但一直没有动手。有时候吹拆大板上的元件,曾经让女儿拿着热风枪,我拿板和钳子。拆除和焊接支架是好多电子爱好者的痛吧。
小台钳卖的很多,不多说了。原开口最大夹持6.5cm,很多PCB大于此开口。改造方案是装3个螺丝柱,增大夹持范围。钻孔4.5mm、锥丝6mm,说起来就这么简单。口径增加到6cm。
     今晚又加了一高的螺丝,夹持口径增加到17cm,能应付大部分PCB了。
这是去年临时做的,也发生很大的作用。

网友A:
有创意!
受你的启发,我想到了另一个方案,不用在台钳上钻孔,用厚铁皮加工成如图所示的结构,共两个。

或者用3~4根直径6mm左右的钢筋按厚铁皮侧面的形状加工成形也可以。

网友B:
最后那图,我也有做,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创意!
受你的启发,我想到了另一个方案,不用在台钳上钻孔,用厚铁皮加工成如图所示的结构,共两个。
...

很好的创意,我在台钳打孔,斜面打时很难

网友C:
可以哦,拆焊的利器!
俗称三只手的工具。

网友D(2022-03-07):
卡尺?》台钳多合一?、

网友E(2024-04-07):
拆焊时有个固定支架的确方便很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