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掉电保存数据的问题

楼主:
1、目的掉电保存掉电之前瞬间的数据 需要写EEPROM
但是手册上这样写的  在工作电压Vcc偏低时,建议不要进行EEPROM/IAP操作

2、如果非要用的话 是不是在低压检测中断6中处理即可 无需低压检测外接电路?

3、如果用这个检测是不是在比较器中断也就是 中断21里处理?如果是 是不是也有电压Vcc偏低时,建议不要进行EEPROM/IAP操作 不建议进行EEPROM/IAP操作的问题
那样的话 是不是 掉电保存参数都有问题?

网友A(2022-01-25):
不是很确定,你的目的……
如果,你只是为了,单片机掉电前,保存部分数据到Eeprom,其实没有必要用到比较器。
只需要打开掉电中断,ELVD 然后,在中断函数中执行写Eeprom操作即可。
具体可以参考这里: 掉电中断应用

当然,为了确保掉电中断能正确地运行,Eeprom能正确地写入,烧写芯片的时候,STC-ISP软件要做相应的设置,需要关闭低压复位(这样掉电中断才能生效),需要设置一个比较高的低压检测电压,就像手册中说的,电压太低Eeprom会写入失败,这个低压检测电压,决定了激活掉电中断的时间。
然后,低压禁止Eeprom操作这个选项必须关闭,不然,会禁止你写Eeprom。

网友B:
目前最好的办法是使用铁电存储器,每隔几秒钟就写一次数据,开机时自动读取掉电前信息。

网友C:
楼主理解有误。图中7805输入端失压,VCC端滤波电容足够大就可以维持在写EEPROM时VCC电压基本不变。一般只需维持几ms即可。

网友D:
用外部检测掉电好点,可以通过调节电阻分压,调节保护电压,速度也快

网友E:
在电源端加个大电容,检测到掉电时,立即写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确定,你的目的……
如果,你只是为了,单片机掉电前,保存部分数据到Eeprom,其实没有必要用到比较 ...

只是为了,单片机掉电前,保存一个数据到Eeprom (定时时间 重新上电后继续定时) 确认下不用比较器 直接用掉电中断是否可以 如果可以就不用 改硬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只是为了,单片机掉电前,保存一个数据到Eeprom (定时时间 重新上电后继续定时) 确认下不用比较器 直接 ...

所以,你不用急着搞硬件电路用比较器,
先用掉电中断,一般,你的低电压判断,设得只要高于3.7V  基本上写2-30个字节到Eeprom 是绰绰有余的。
如果,掉电中断响应,写Eeprom 时间不够充分,才会用比较器判断7805的前端电压,来提供更多的时间给Eeprom操作。事实上,只要不是等发现了掉电了才做扇区擦除的话,基本上,时间是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