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自学单片机求助,点亮第一个led灯程序运行错误

楼主(2022-01-24):
本人学生,自学单片机,买的郭天祥的tx-1c开发板和书,书先买板子后到,按照网上他的10天征服单片机教程,写了程序来点亮第一个led灯,冷启动后,上来就是两个led闪烁几下就熄了,头都大了。也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A:
你说买的郭天祥的tx-1c开发板和书,照片是普中的板子。程序也有错,led1=0;下面加一条while(1);。建议使用新版ISP 可去官网下载

网友B:
程序按顺序运行完就结束了。加一个while(1),让程序一直运行。

网友C:
main函数必须死循环 下面再写一行 while(1);

网友D:
明显是提示烧录失败啊,检查一下晶振,把下载设置的最高波特率降低到2400试试

网友E:
老芯片下载很麻烦的,参看下载软件说明

网友F:
上面说的都有道理:
1.程序下载失败,检查下连线;
2.程序没有循环,要while(1){};
建议看看例程,仿写下。

网友G:
你这是多古董的烧录软件啊? 去官网下载一个最新版本吧。看你单片机是 6.6的硬件,这么老的ISP可能不能很好支持。

网友H:
都在那说啥呢,那不是没烧录进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