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多功能LED设计程序、原理图、PCB、APP

楼主(2022-01-25):
多功能LED设计,拥有自动和手动两种模式
1)自动模式,可以通过人体红外传感器检测是否有人,采用光敏电阻构成的电路检测环境光的强度,从而自动实现灯的开启和关闭,也可以根据环境亮度调节灯的亮度;
2)手动模式,可以使用WIFI连接手机,通过手机APP手动控制不同灯的开启和关闭,并可控制LED灯的亮度
    单片机选用stm32f103c8t6;APP使用Android stutio环境编写;OLED为7脚,SPI
   下面OLED显示图片手动模式对应上面手动模式介绍的功能,WIFI模式对应的手动模式介绍的功能
手机APP程序文件较大,压缩后仍大于20M,下面是网盘链接(第一次使用Android stutio写APP,可能还存在问题,欢迎大家指正)
手机APP程序文件在这里
b220909ben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V5m-kApC2MuFutD7ixFaA
提取码:kii9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有人靠近

有人靠近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多功能LED原理图

多功能LED原理图

stm32控制主要程序
int main(void)
{
        u16 adcx;
        float temp;
        char display[16]="";

        delay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art_init(115200);
        delay_ms(100);
        WIFI_Init();
        Adc_Init();
        LED_Init();
        KEY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TIM2_Int_Init(9,1799);
        TIM3_Int_Init(99,7999);
        OLED_Interface();

        while(1)
        {
                if(control_flag)
                {
                        control_flag=0;
                switch(KEY_Scan(0))
                {
                        case KEY0_PRES:
                                if(!confirm_flag)
                                        confirm_flag=1;
                                else
                                        confirm_flag=0;
                                OLED_Clear();break;
                        case KEY1_PRES:
                                if(!confirm_flag)
                                {
                                        mode=0;
                                        OLED_Clear();
                                        OLED_ShowChar_16X16(5,1,'>');
                                };break;
                        case KEY2_PRES:
                                if(!confirm_flag)
                                {
                                        mode=1;
                                        OLED_Clear();
                                        OLED_ShowChar_16X16(5,4,'>');
                                };break;
                        default:break;
                }
                if(!confirm_flag)
                        OLED_ChooseMode();
                else
                {
                        if(mode)
                        {
                                OLED_ShowChar_16X16(25,0,'W');
                                OLED_ShowChar_16X16(35,0,'I');
                                OLED_ShowChar_16X16(45,0,'F');
                                OLED_ShowChar_16X16(55,0,'I');
                                OLED_ShowCHinese(65,0,7);
                                OLED_ShowCHinese(81,0,8);
                                OLED_ShowCHinese(5,3,16);
                                OLED_ShowCHinese(21,3,17);
                                OLED_ShowChar_16X16(37,3,':');
                                switch(USART_RX_Temp[0])
                                {
                                        case 'K':
                                                PWM_OUT=30;
                                                WiFi_Flag=1;
                                                OLED_ShowCHinese(47,3,20);
                                                OLED_ShowCHinese(63,3,22);break;
                                        case 'G':
                                                WiFi_Flag=0;
                                                OLED_ShowCHinese(47,3,21);
                                                OLED_ShowCHinese(63,3,22);break;
                                        case 'Z':
                                                if(PWM_OUT<60)
                                                        PWM_OUT+=10;
                                                break;
                                        case 'F':
                                                if(PWM_OUT>0)
                                                        PWM_OUT-=10;
                                                break;
                                        default:break;
                                }
                                USART_RX_Temp[0]='0';
                                OLED_ShowCHinese(5,5,18);
                                OLED_ShowCHinese(21,5,19);
                                OLED_ShowChar_16X16(37,5,':');
                                OLED_ShowNum(47,5,PWM_OUT,2,16);

                        }
                        else
                        {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temp=(float)adcx*(3.3/4096);
                                adcx=temp*10;

                                OLED_ShowCHinese(25,0,5);
                                OLED_ShowCHinese(41,0,6);
                                OLED_ShowCHinese(57,0,7);
                                OLED_ShowCHinese(73,0,8);
                                sprintf(display,"ADC=%.2f",temp);
                                OLED_ShowString(5,4,display);
                                sprintf(display,"PWM=%d",PWM_OUT);
                                OLED_ShowString(5,6,display);

                                if(adcx/10 >= 1 && adcx/10 < 2)
                                {
                                        if(adcx%10 >=0 && adcx%10 <= 6)
                                                PWM_OUT=0;
                                        else if(adcx%10 > 6)
                                                PWM_OUT=15;
                                }
                                else if(adcx/10 >= 2 && adcx/10 < 3)
                                {
                                        if(adcx%10 >=0 && adcx%10 < 5)
                                                PWM_OUT=30;
                                        else if(adcx%10 >=5)
                                                PWM_OUT=45;
                                }
                                else if(adcx/10 >=3)
                                        PWM_OUT=60;
                                OLED_ShowCHinese(5,2,9);
                                OLED_ShowCHinese(21,2,10);
                                OLED_ShowChar_16X16(37,2,':');

                                if(Log_OUT)
                                {
                                        if(!Log_Flag)
                                        {
                                                count1=0;
                                                Log_Flag=1;
                                        }
                                        OLED_ShowCHinese(47,2,12);
                                        OLED_ShowCHinese(63,2,13);
                                        OLED_ShowCHinese(79,2,14);
                                        OLED_ShowCHinese(95,2,15);
                                }
                                else
                                {
                                        OLED_ShowCHinese(47,2,11);
                                        OLED_ShowCHinese(63,2,13);
                                        OLED_ShowCHinese(79,2,14);
                                        OLED_ShowCHinese(95,2,15);
                                }
                        }
                }
            }
        }
}
//WiFi3õê¼»ˉ3ìDò
void WIFI_Init(void)
{
        printf("AT+CWMODE=2\r\n");      //
        delay_ms(1000);

        printf("AT+RST\r\n");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printf("AT+CIPMUX=1\r\n");
        delay_ms(1000);

        printf("AT+CIPSERVER=1,8080\r\n");
    delay_ms(1000);
}

APP主要程序
public class MainActivity extends AppCompatActivity {
    String IpString = "";                      //记录IP地址
    int portint = 0;                         //记录端口号
    int Pwm = 100;                           //pwm输出
    Socket socket = null;                 //定义socket
    OutputStream outputStream = null;        //定义输出流
    String str = "";
    ConnectSeverThread connectSeverThread;
    ServerThreadTCP serverThreadTCP;

    Button mBContButton;             //连接按钮
    Button mBOpenButton;             //打开按钮
    Button mBCloseButton;
    Button mBPwmZButton;
    Button mBPwmFButton;
    EditText mBIPEditText;
    EditText mBPortEditText;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activity_main);

        mBContButton = (Button) findViewById(R.id.con_button);
        mBIPEditText = (EditText) findViewById(R.id.ip_edittext);
        mBPortEditText = (EditText) findViewById(R.id.port_edittext);
        mBOpenButton = (Button) findViewById(R.id.open_button);
        mBCloseButton = (Button) findViewById(R.id.close_button);
        mBPwmZButton = (Button) findViewById(R.id.PwmZ_button);
        mBPwmFButton = (Button) findViewById(R.id.PwmF_button);

        mBContButton.setOnClickListener(new View.On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iew) {
                if(socket == null) {
                    IpString = mBIPEditText.getText().toString();
                    portint = Integer.valueOf(mBPortEditText.getText().toString());
                    str = "";
                    serverThreadTCP = new ServerThreadTCP();
                    serverThreadTCP.start();
                }else if(socket != null && socket.isConnected())
                {
                    try {
                        socket.close();
                        socket = null;
                        mBContButton.setText("连接WiFi");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连接以关闭", Toast.LENGTH_SHORT).show();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

        mBOpenButton.setOnClickListener(new View.On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iew) {
                if (socket != null)
                {
                    str = "K\r\n";
                    new ServerThreadTCP().start();
                }
                else
                {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请先建立socket连接", Toast.LENGTH_SHORT).show();
                }
            }
        });

        mBCloseButton.setOnClickListener(new View.On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iew) {
                if (socket != null)
                {
                    str = "G\r\n";
                    new ServerThreadTCP().start();
                }
                else
                {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请先建立socket连接", Toast.LENGTH_SHORT).show();
                }
            }
        });

        mBPwmZButton.setOnClickListener(new View.On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iew) {
                if (socket != null)
                {
                    str = "Z\r\n";
                    new ServerThreadTCP().start();
                }
                else
                {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请先建立socket连接", Toast.LENGTH_SHORT).show();
                }
            }
        });

        mBPwmFButton.setOnClickListener(new View.On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iew) {
                if (socket != null)
                {
                    str = "F\r\n";
                    new ServerThreadTCP().start();
                }
                else
                {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请先建立socket连接", Toast.LENGTH_SHORT).show();
                }
            }
        });
    }

    private class ConnectSeverThread extends Thread {

        private String ip;
        private int port;

        public ConnectSeverThread(String ip, int port) {
            this.ip = ip;
            this.port = port;
        }

        public void run() {
            try {
                    socket = new Socket(ip, port);
                    socket.setSoTimeout(5000);
                    outputStream = socket.getOutputStream();

                    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mBContButton.setText("关闭WiFi");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连接成功", Toast.LENGTH_SHORT).show();
                        }
                    });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连接失败", Toast.LENGTH_SHORT).show();
                        }
                    });
            }
        }
    }

    private class ServerThreadTCP extends Thread
    {public void run()
    {OutputStream outputStream = null;
        InputStream inputStream = null;
        try {
            if(socket == null) {
                socket = new Socket(IpString, portint);
            }
            outputStream = socket.getOutputStream();
            inputStream = socket.getInputStream();
            byte data[] = str.getBytes();
            outputStream.write(data, 0, data.length);
            outputStream.flush();
            byte buffer[] = new byte[1024 * 4];
            int temp = 0;
            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mBContButton.setText("关闭WiFi");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连接成功", Toast.LENGTH_SHORT).show();
                }
            });
            while ((temp = inputStream.read(buffer)) != -1)
            {
                System.out.println(new String(buffer, 0, temp));
            }
        } catch (Exception e)
        {System.out.println(e);} finally
        {
            try {
                inputStream.close();
                outputStream.close();
                socket.close();
                socket = null;
                mBContButton.setText("连接WiFi");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连接已关闭", Toast.LENGTH_SHORT).show();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
}

stm32控制程序

原理图+PCB

apk文件

网友A(2022-06-28):
这个人体检测要怎么调呀?没玩明白。用手掌挡住会判断为检测到人吗?

网友B(2022-09-07):
大哥请教个事,5V出来已经有稳压的钽电容了,为啥过去AMS1117-3 3 的in口还要加一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