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自动抽烟机,遇到个奇葩现象,电流越大,电压越高

楼主(2022-01-25):
做了一个自动抽烟机,12V PC 电源上接了几个12V 0.6A的直流风扇全自动控制排烟加净化,里面带了电压ADC检测。 STC15W单片机,在风扇没转的时候,测出来的电压接近12V,然后风扇启动,电流越大,测得的电压逐步上升,最高能到15V,最大电流估计有5,6安,万用表实际测12V电源电压降到10.5V左右。

ADC 用了电阻分压,一个 990欧,一个 4950欧,最终电压乘6,并了一个104 0.1uf电容,有高手知道这个大概什么原因么?电子方面我是小白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万用表测一下ADC输入电压?

网友B:
电风扇是感性负载!电流越大产生感应电动势也就越大。对ADC的干扰也就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风扇是感性负载!电流越大产生感应电动势也就越大。对ADC的干扰也就越大

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缓解或者消除这个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万用表测一下ADC输入电压?

这个我等会试试

网友C:
风扇并1uF以上电容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缓解或者消除这个干扰?

ADC可以考虑使用LC滤波看看有没有改善,风扇这边参考继电器回路加RC吸收和二极管反向并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风扇并1uF以上电容试试

没用的,开关电源输出内部滤波电容远不止1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的,开关电源输出内部滤波电容远不止1uF。

突然想起来,我板子上有7805,12V转5V,在7805前面,12V和GND之间,已经有一个220UF/16V的电容了

楼主: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用万用表测,不管怎么测数值都是对的,但ADC采集点用万用表测也是对的,难道是因为我单片机和被采集的电路板的GDN不是同一个GND导致的么? 电路板是 12 V PC电源,单片机是USB插在另外一台电脑主机USB上的

网友D:
7805最大电流1.5A,电机转起来会提升电流,产生感应电动势也就越大。对ADC的干扰越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用万用表测,不管怎么测数值都是对的,但ADC采集点用万用表测也是对的,难道是因为 ...

ADC实际输入的电压比例是不是和你计算的一样?还有基准电压、换算公式是不是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C实际输入的电压比例是不是和你计算的一样?还有基准电压、换算公式是不是准确的?

其他的环节应该没问题,用的第九通道(bandgap)对比,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就可能是反向电压干扰的问题,电流越大,测得的电压越高。加了RC滤波和反向并联FR207二极管也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