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丝印HX6002B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芯片?

楼主:
近日,需要改造一个电子秤,主板上的单片机标注HX6002B的型号查不到,烦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看

单片机16管脚,15脚接+3V,16脚接地,1,2脚接传感器输入ADC信号,其他应该是IO管脚

网友A(2022-01-27):
如果改造,你只需要知道这东东是个单片机就可以了。
因为你搞清楚了型号什么的也就是明明白白地拆下它扔了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改造,你只需要知道这东东是个单片机就可以了。
因为你搞清楚了型号什么的也就是明明白白地拆下它扔了 ...

我是想利用这个单片机,如果可以的话,自己编程,这样就不需要再改动电路了

网友C:
芯片型号可能是是随便刻的,电子秤传感器会输出一种信号,只能重新设计主板和程序。

网友D(2024-02-18):
是海芯公司的产品。公司全名是:海芯科技。网页上器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