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稳压电路为何波动厉害?

楼主(2022-01-25):
TL431稳压电路原理图如下:
供电是用USB转TTL的5V供电的,整个电路不超过15mA电流,TL431的第2脚是通过0R直连431脚的,2.5V稳压,有时候这2.5V会跳变到2V,导致测量电压失准。电路就一个1117-3.3降压,一个单片机,一个蓝牙和分压采样电阻。
按理说,前面有个3.3V稳压了,再用TL431稳压2.5V,即便电源电压变化这2.5V也不会变啊

网友A:
有多余TLV431的话,最好换一下,多试几个,排查一下原因。

网友B:
R7多少欧呢?431上面那个电阻,你这样设计是会有些波动的,你可以用REF系列的低温漂基准来供电。
电容你取的是多少呢,要大一点才好。

网友C:
你要把所有电阻电容的参数标出来,大家都不是算命的。盲猜也猜出来可能是R7太大导致431工作静态电流不够这一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R7多少欧呢?431上面那个电阻,你这样设计是会有些波动的,你可以用REF系列的低温漂基准来供电。
电容你取 ...

R7用的470R,官方是511R.  431那个是OR连到1脚的,另一个没焊上去。电容用的22UF

网友D:
什么玩意,3.3还要431稳压为3.3?那就说明原来的3.3不稳定?

网友D:
把5V送给431调节稳压为3.3

网友E:
R1,R2基准应直接接3.3V。而不是经过R7电阻。你图纸这样431开漏输出之后导致基准变动自激震荡了。

网友F:
TL431并联的电容有一定范!具体数据你可以查看一下手册(印象中是1-10UF),如果并联电容落入不能取值的范围就会产生振荡。所以,建议你将并联电容取值47UF+0.1UF.以避免产生振荡

网友G:
电容换个大点的估计会好些,不仿试试

网友G:
电容换个大点的不仿试试

网友H:
楼主态度太差了,电路也不给阻值,还很模糊!让别人猜。已经有人提醒,他还是遮遮掩掩的。
让人知道也不想告诉他!

网友C:
那就是要输出3.3V的意思?别做梦了,这个电路输入3.3V绝对输出不了3.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玩意,3.3还要431稳压为3.3?那就说明原来的3.3不稳定?

431是稳压2.5V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态度太差了,电路也不给阻值,还很模糊!让别人猜。已经有人提醒,他还是遮遮掩掩的。
让人知道也不想 ...

啥遮遮掩掩?R7阻值511说了,R2是431的2脚直接0R连接到1脚2.5V稳压。我又不是做产品的,自己DIY学习的有什么好遮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容换个大点的不仿试试

3.3V稳压电路的是稳定的,431稳压2.5后面是22UF电容了,还要加大吗。

网友D:
431要稳压2.5不用电阻直接连接引脚即可获得2.5稳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3.3V稳压电路的是稳定的,431稳压2.5后面是22UF电容了,还要加大吗。

有没有作用试试无妨,你这个只是提供ADC参考电压,功率要求应该不高,可以从431本身还有周边器件来排查,最好用示波器跟踪一下,器件规格不合适或者本身受损伤了,线路布局不合理都有可能。

网友C:
你是用万用表测出2.5V跳变到2.0V,还是根据你的数据推测出这个结论的?看你贴出来的通讯结果来看,你是用ADC测某点电压,然后推算出Vref跳变了,那么你测试是什么信号,你如何保证这个信号一直都是不变的?

13b6/16d4=0.86,这个比例关系也不符合2.0和2.5之间的关系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你要把所有电阻电容的参数标出来,大家都不是算命的。盲猜也猜出来可能是R7太大导致431工作静态电流不够这 ...

同感,建议先查431工作静态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同感,建议先查431工作静态电流。

TL431静态工作电流0.4mA(typ)~1.0mA(max),他R7用的511,(3.3-2.5)/511=1.56mA是够用的。

网友J:
  蓝牙的干扰

网友K:
1. 让输入电压高一些,比如8-9V,看能否稳住?
2. 这类稳压器主要是提供参考电压。如果输出功率大了,稳不住的。

网友L:
431后面不要用0.1U的电容,不然会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L:
431后面不要用0.1U的电容,不然会自激

用的22U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1. 让输入电压高一些,比如8-9V,看能否稳住?
2. 这类稳压器主要是提供参考电压。如果输出功率大了,稳不 ...

前面有个3.3V的稳压管,输入电压应该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J:
  蓝牙的干扰

蓝牙会干扰?蓝牙功耗也不大啊

网友K:
前级3.3V,再让431稳压是稳不住的。以前我测试过,输入电压应在8V以上,你先试试,摸摸431的特性!

网友M:
TL431 依赖于参考电压,波动可能是由于参考电压的变化。

网友N(2023-09-19):
引用 网友H:
楼主态度太差了,电路也不给阻值,还很模糊!让别人猜。已经有人提醒,他还是遮遮掩掩的。
让人知道也不想 ...

越是这样,说明楼主越是菜鸟,
总想获得,却不想分享;
431都是公开的电路,没啥秘密,可楼主竟然还是遮遮掩掩的

网友K:
TL431输入电压5V,2.5V是稳不住的。最少要7-8V以上。后来我使用板子上15V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K:
TL431输入电压5V,2.5V是稳不住的。最少要7-8V以上。后来我使用板子上15V电源。

懂就说,不懂不要装懂。TI官网TL431 datasheet第一页,你说说VKA电压是多少?

网友O:
5V是不是接的充电宝电源?那个纹波测一下看看大不大?

网友O:
R3不要去掉就是2.5伏了

网友P:
既然R2 接 0R,那麼 R1 記得要拿掉。

网友D:
粗略计算串联431电阻设25毫安电流因为要保持动态富余量那么电阻只要100欧姆,波动未必就是431引起的,431增益很大不至于波动很大,431通常作为基准配合三极管用比较合适,当然像这样小电流直接用是可以的,另外说一个引脚没接不知何意,总共才3个引脚不可能有一个引脚没接吖.

网友K:
要以市场上能买到的实际器件为准!不要仅看产品手册!CPU以5V供电,之前做的STC-PDIP40转接板上使用TL431输入5V提供2.5V基准电压,发现很不稳定。反复检查PCB板也没有问题,包括输入电阻调整。最后试验发现,将431单独供电,电压提高到7-8V以上,一切都正常了!遇到问题要转换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再来查找原因而不是一条道走到黑!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要以市场上能买到的实际器件为准!不要仅看产品手册!CPU以5V供电,之前做的STC-PDIP40转接板上使用TL431输 ...

你仔细想想,不管5V供电还是8V供电,加在TL431供电电压不都是2.5V吗???

结论很显然,不是5V电压低,而是你的限流电阻太大了,没有满足TL431最小供电电流,才会导致5V供电不好用,8V供电好用。

网友Q:
看看输入电压波动

网友R:
2.5V的稳压,有必要用到R1和R2电阻分压吗?

网友K:
TL431只需一个输入电阻,不需其它电阻。只要提供给431的最低工作电流大于1mA。(5-2.5)V/1K = 2.5mA。STC8参考电位引脚输入电流远小于1mA。理论上应能提供2.5V基准电压,实际可不一定!遇到问题很多情况下是先解决,达到目标,再探讨可能的原因。有精力的朋友可以通过试验确定431的工作范围,照搬手册不一定能解决实际问题!

网友S:
电路没有问题,只要元器件是好的,就可以基本判断
1.单片机IO端口性能变差,或者已经损坏。
2.输入电路没有设置滤波电路。

网友D:
涉及稳压原理中的并联与串联,目前讨论的是并联稳压,为了让稳压有一定的调节范围和能力就必须让稳压调节部分有电流经过,经过的电流大小就是稳压的调节能力大小和范围,从仿真可以看出当电压变大时经过稳压回路的电流也被调节变大从而起到稳压功能,若负载电流变大则稳压回路电流调节变小也起到稳压功能,并联型稳压缺点就是电流大功耗大相对调节范围很小,因此才有了串联型稳压,串联型稳压调节范围大体积大功耗大,因此才有了开关电源,同样功率开关电源可以做到体积小功耗小的特点.

网友D:
可以看到串联型稳压具有很好的负载调节能力和范围,稳压性能非常好的特点,就缘于431具有极高的增益起到的作用.

网友D:
2张图怎么还是只有看到一张?都重新编辑过了!

网友D:
上图开关打开的,这图开关闭合的,可以看到负载翻倍而输出电压不变.

网友K:
说别的都没用!那位网友有时间测试一下,431输入电阻100-1000欧姆,输入电压5V,带一个2.5K的负载(负载电流1mA),看到底能否提供2.5V基准电压。作为基准电压,目标输出电流都不会大而是求电压稳定!如果输入5V稳不住,那就只能提高输入电压了!

网友D:
从上图可以看出串联型稳压具有稳压回路消耗电流小,负载调节范围大的优点,但是一旦功率大了,调节三极管体积就会变大功耗也变大,工频变压器体积也大。
另外单片机工作也会存在耗电的波动,必须考虑到峰值电流,因此,稳压回路也必须保留有富余量,因此并联型的稳压就要加倍电流,而串联型稳压则不需要,至此讲解完毕。

网友T:
“TL431稳压电路原理图如下:供电是用USB转TTL的5V供电的,整个电路不超过15mA电流,TL431的第2脚是通过0R直连431脚的,2.5V稳压,有时候这2.5V会跳变到2V,导致测量电压失准。

网友U:
自激振荡了,示波器一看便知。
楼主仔细看手册中关于输出电容的内容,有一个表格,电容取值是有范围的。

网友V:
学习了,这些基础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T:
“TL431稳压电路原理图如下:供电是用USB转TTL的5V供电的,整个电路不超过15mA电流,TL431的第2脚是通过0R ...

实际分析的话用示波器捕捉431本级和431供电2处电压波动才能说明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