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点亮WS2812问题,如何延时1秒后再点亮余下的10颗WS2812,不断循环

楼主(2022-01-25):
以下程序是点亮10颗任意颜色WS2812,我想延时1秒左右后再点亮余下的10颗WS2812,不断循环,程序该怎样修改呢?麻烦大佬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三十一:24位 WS2812 5050 RGB LED 内置全彩驱动彩灯 圆形开发板
  项目三:使用红色、绿色和蓝色三种参数将任何LED设置为任何颜色
  Module      UNO
  VCC   ——   5V
  GND  ——   GND
  DI    ——   D6
*/

#include <FastLED.h>
#define LED_PIN     6
#define NUM_LEDS    24
CRGB leds[NUM_LEDS];
void setup() {
  FastLED.addLeds<WS2812, LED_PIN, GRB>(leds, NUM_LEDS);

}
void loop() {

  leds[0] = CRGB(255, 0, 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1] = CRGB(0, 255, 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2] = CRGB(0, 0, 255);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3] = CRGB(150, 0, 255);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4] = CRGB(255, 200, 2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5] = CRGB(85, 60, 18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6] = CRGB(50, 255, 2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7] = CRGB(255, 0, 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8] = CRGB(0, 255, 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9] = CRGB(0, 0, 255);
  FastLED.show();
  delay(500);
}

网友A:
同一问题为什么又发多一次贴子?
"不断循环"中想要循环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问题为什么又发多一次贴子?
"不断循环"中想要循环的是什么?

就是每组不同颜色的10颗灯一起亮,然后与第二组10颗灯交替亮,一直循环下去

网友A:
看看这样行不?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三十一:24位 WS2812 5050 RGB LED 内置全彩驱动彩灯 圆形开发板
  项目三:使用红色、绿色和蓝色三种参数将任何LED设置为任何颜色
  Module      UNO
  VCC   ——   5V
  GND  ——   GND
  DI    ——   D6
*/

#include <FastLED.h>
#define LED_PIN     6
#define NUM_LEDS    24

CRGB leds[NUM_LEDS];
void setup() {
  FastLED.addLeds<WS2812, LED_PIN, GRB>(leds, NUM_LEDS);

}
void loop() {

unsigned int i;

  leds[0] = CRGB(255, 0, 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1] = CRGB(0, 255, 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2] = CRGB(0, 0, 255);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3] = CRGB(150, 0, 255);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4] = CRGB(255, 200, 2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5] = CRGB(85, 60, 18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6] = CRGB(50, 255, 2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7] = CRGB(255, 0, 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8] = CRGB(0, 255, 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9] = CRGB(0, 0, 255);
  FastLED.show();
  delay(500);

  for(i=10;i<20;i++)
  {
          leds[i] = CRGB(0, 0, 0);
  }
  FastLED.show();

  delay(1000);
  for(i=0;i<10;i++)
  {
          leds[i] = CRGB(0, 0, 0);
  }
  FastLED.show();

  leds[10] = CRGB(255, 0, 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11] = CRGB(0, 255, 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12] = CRGB(0, 0, 255);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13] = CRGB(150, 0, 255);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14] = CRGB(255, 200, 2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15] = CRGB(85, 60, 18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16] = CRGB(50, 255, 2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17] = CRGB(255, 0, 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18] = CRGB(0, 255, 0);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19] = CRGB(0, 0, 255);
  FastLED.show();
  delay(100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样行不?

好的很感谢,我试验一下,不懂的地方再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