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多模式工作,开发单片机+usb3300与上位机传输功能

楼主(2022-01-25):
哪个师傅能帮我想想办法?  开发单片机usb与上位机传输功能。  用的是。usb3300这一部分比较复杂。  我现在也只能做到拿别人家的东西利用。Usb  上位机高速传输需要驱动。
所以开发的设备  需要在PC安装驱动。这样在便携设备的使用上很不方便。  因为我不可能让别人都安装驱动。  于是想到单片机端  hid  与pc可以免驱的?在新连接的PC设备上。如果PC端没有驱动的情况下,可以先用它连接。  利用usb串口把驱动。传输到PC端。  单片机这一端,需要判别PC端是否安装上驱动的单片机正常联机。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判断他用什么方法。
哪位师傅做过这方面的?给介绍,介绍经验。

网友A:
想多了~没这种可能,而且什么不可能让别人都安装驱动? 少年你太年轻了,没经历过用个鼠标也要装驱动的时侯

网友B:
你打算单片机的flash里存驱动?

你都能想到HID免驱动了,怎么就不想上位机直接开发成HID免驱传输呢? 都用上位机软件了,为啥在上位机软件里,不带个驱动呢?

楼主:
找到方法了,改成一个优盘就可以解决,现在只是下危机两种模式。比较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