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犯难,在multisim与proteus选择,到底选哪个?

楼主(2022-01-25):
这两个软件都是仿真的,作为模拟与单片机都喜欢的我,不知道选择哪个好?请用过大神能谈谈吗?

网友A:
两款都用过感觉还是Proteus这个好,既可以仿真模拟电路也可以仿真单片机。

网友B:
Proteus这个好, 模拟电路还有51单片机, stm32,PIC 单片机1602 LCD显示屏都能够仿真.

网友C:
个人认为
multisim  偏向模拟电路
proteus 更偏向数字电路

网友D:
两个都装呗,使用方法都差不多,但proteus比较理想化,容易通过;multisim感觉更严格些,能找出一些小错误,而且它的新点的版本也支持单片机。

网友E:
个人觉得还是proteus 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