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关于单片机+ADC0808仿真问题

楼主:
仿真目的:采用总线形式进行ADC0808仿真
问题:1.输出值范围与预期不符,量程应该为【0-5】,仿真结果是【0.88-3.45】且在变动的过程中出现了大于9的数;2.即使采集口没有接其他东西,也会显示一个定值;3.本来是采集IN0的数据,但是如果IN1的模拟量变化,显示的数据也会变化。
小弟我真的看不出来,照着视频一行一行敲的代码,求助个位大佬的帮助。

出错情况
1.未连接有初值

2.量程不对

3.端口“串线”

代码:
1.ADC0808
头文件:
#ifndef __ADC0809_H__
#define __ADC0809_H__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absacc.H>

sbit EOC    = P3^5;

#define AD_IN0 XBYTE[0X7FF8]
#define AD_IN1 XBYTE[0X7FF9]
#define AD_IN2 XBYTE[0X7FFA]
unsigned char ADC_Conv();

#endif

函数部分:
#include "ADC0809.H"

unsigned char ADC_Conv()
{
        unsigned char ad_result = 0;
        AD_IN0  = 0x0000; //借助对端口地址执行写操作时序,来满足A/D的操作时序
        while(EOC == 0);//查询方式  高电平结束
        ad_result = AD_IN0;//借助对端口地址执行读操作时序,来满足A/D的操作时序
        return ad_result;
}

2.主函数 与 显示服务函数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ADC0809.H"

void display_service();

unsigned char ad_result = 0; // 0-255
int ad_show = 0;

void main()
{

        while(1)
        {
                DotDig1 = 1;
                ad_result = ADC_Conv();
                ad_show = ad_result * 1.0 *500/255;  //5v - 500  255-份
                display_service();
                Display();
        }
}

void display_service()
{
        LEDBUF[0]=23;
        LEDBUF[1]=ad_show/100%10;
        LEDBUF[2]=ad_show/10%10;
        LEDBUF[3]=ad_show%10;
}

附件:仿真与代码

网友A(2022-01-26):
最好把ADC部分的电路图补全,这样好分析一点。你的AD转换函数应该是不对的,没有ADWR,ADRD等的设置。

网友B:
给你一个示例

网友C:
ADC部分的电路图补全一下

网友D:
这个是adc部分的电路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DC部分的电路图补全一下

您好,我补了一下,麻烦看一看

网友D:
耽误大家时间了,由于本人的粗心,没有把ALE引脚的网络标号改掉。导致ALE没有信号。改完之后可以正常的显示。
但是我有些许疑问,第一,为什么不连接的时候会显示一个固定值2.49。第二,如果我测得是端口一,但端口一没有接任何东西此时应该显示第一个疑问的固定值,但是改变接在端口二的滑动电阻改变电压,此时数码管显示的值会变动,这种“串线”的情况是由于什么。如果正常端口一接入滑动电阻,则端口二的变动不会造成端口一数值的紊乱。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adc部分的电路图

找到问题了  ALE引脚没改

网友D:
谢谢,不过我的是总线方式  这个是io口控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ADC部分的电路图补全,这样好分析一点。你的AD转换函数应该是不对的,没有ADWR,ADRD等的设置。

谢谢,找到问题了,引脚标号错了。方便看一下我新回复的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DC部分的电路图补全一下

谢谢,找到问题了,引脚标号错了。方便看一下我新回复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找到问题了,引脚标号错了。方便看一下我新回复的问题吗

嘿嘿,不是很懂这个总线型方式。你的ADC0809的时钟信号是单片机ALE引脚提供的?可以在仿真的时候加个示波器对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