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程序读取的值异常

楼主(2022-01-26):
问题描述:
ds1302显示秒的个位数值依次是:
00 01 02 03 04 08 0A 0B 0C
很好奇为什么到了04直接到08了。。

代码如下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erial.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写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tmp)
{
        int i;

        for(i=0;i<8;i++)
        {

                if(tmp&0x01)
                        IO=1;
                else
                        IO=0;
                Delay6us()        ;
                SCLK=1;
                Delay6us()        ;

                SCLK=0;
                Delay6us()        ;
                        tmp=tmp>>1;
                        }

}
//读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_byte()
{
        int i;
        uchar tmp;
        SCLK=0;
        IO=1;
        Delay6us();

        for(i=0;i<8;i++)
        {
                        tmp=tmp>>1;
                        SCLK=1;
                        Delay6us();
                        SCLK=0;
                                Delay6us();
                        if(IO)
                                tmp=tmp|0x80;
//                        else
//                                tmp=tmp|0x00;
                        Delay6us();

        }

        return tmp;

}
//写操作
void write_addr_and_data(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CE=0;
                SCLK=0;
                Delay6us()        ;
                CE=1;
write_byte(addr);
write_byte(dat);
                SCLK=0;
                Delay6us()        ;
                CE=0;
                Delay6us()        ;//
}
//读操作
uchar  read_ds1302_data(unsigned char addr)
{
        int date;
                CE=0;
                SCLK=0;
                Delay6us();
                CE=1;
                Delay6us();
        write_byte(addr);
        date=read_byte();
        Delay6us()        ;
                CE=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return date;

}

void main()
{
        write_addr_and_data(0x8e,0x00);
        write_addr_and_data(0x84,0x00);
        write_addr_and_data(0x82,0x00);
        write_addr_and_data(0x80,0x05);
//                lcd_initial();
lcd_initial();
        while(1)
        {
                uchar sec_10,sec,dataSecond;
        dataSecond=read_ds1302_data(0x81);
        //秒的个位串口打印
        serial((dataSecond&0x0f));

        }

}

网友A:
1302是BCD码,需要将BCD转换成十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2是BCD码,需要将BCD转换成十进制

我把ds1302返回的秒寄存器的值按位与 (dat&0x0f),得到的是秒的个位,串口hex打印01 02 03 04 08这样的话即使转换为10进制也没有5啊

网友B:
错位了,最低为,也就是最低位丢失了。
做如下修改:

//写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tmp)
{
        int i;

        for(i=0;i<8;i++)
        {
                SCLK=0;
                Delay6us()        ;
                if(tmp&0x01)
                        IO=1;
                else
                        IO=0;
                      tmp=tmp>>1;
              Delay6us()        ;
                SCLK=1;
                Delay6us()        ;

        }

}

/读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_byte()
{
        int i;
        uchar tmp;
        SCLK=0;
        IO=1;
        Delay6us();

        for(i=0;i<8;i++)
        {
                        tmp=tmp>>1;

                        SCLK=0;
                                Delay6us();
                        if(IO)
                                tmp=tmp|0x80;
//                        else
//                                tmp=tmp|0x00;
                        Delay6us();

                        SCLK=1;
                        Delay6us();

        }

        return tmp;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位了,最低为,也就是最低位丢失了。
做如下修改:

谢谢大佬,我想也是错位了,没有想到是写函数错了。修改了写函数一下就好了

网友C:
错位了,最低位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位了,最低位丢失了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