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通过18b20在数码管显示温度和时间程序,按键设置闹钟

楼主(2022-01-26):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int hour = 2, min = 2, sec = 3;       //设置时间初值
unsigned int ahour = 0, amin = 0, asec = 0;    //设置闹钟初值

sbit k1 = P3^1;    //修改时间
sbit k2 = P3^0;   //设置闹钟
sbit k3 = P3^2;        //加1
sbit k4 = P3^3;        //减1

sbit DSPORT=P3^7;

sbit beep=P1^5;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int keyvalue = 0;
unsigned int settype = 0;      //0是初始状态正常显示,1是修改秒,2是修改分,3是修改时
unsigned int alarmvalue = 0;   //0是初始状态,1是修改秒,2是修改分,3是修改时

unsigned char Show[8] = {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CC[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int b = 0;

float tp=0;
int temp=0;
int c1=0;c2=0;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t最大为255
{
    while(t--)
    {
        delay_us(245);
        delay_us(245);
    }
}

unsigned char Ds18b20Init()        //Ds18b20Init初始化
{
        unsigned int i;
        DSPORT=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7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i++;
                if(i>5000)//等待>5MS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void Ds18b20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Ds18b20WriteByte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unsigned int i,j;
        for(j=0;j<8;j++)
        {
                DSPORT=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dat&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1;
        }
}

unsigned char Ds18b20ReadByte()        //向18B20读取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byte,bi;
        unsigned int i,j;
        for(j=8;j>0;j--)
        {
                DSPORT=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byte>>1)|(bi<<7);
                i=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void  Ds18b20ChangTemp()  //让18B20转换温度
{
        Ds18b20Init();
        delay_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让18B20 读取温度
{

        Ds18b20Init();
        delay_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int Ds18b20ReadTemp()        //读取温度返回数值
{
        int temp=0;
        unsigned char tmh,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tmh;
        temp<<=8;
        temp|=tml;
        return temp;
}

void wendu_shuji()
{
        temp=Ds18b20ReadTemp();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temp=tp*0.0625*100+0.5;
        c1 = temp % 10000 / 1000;
        c2 = temp % 1000 / 100;
        Show[7]=TableCC[c1];
        Show[6]=TableCC[c2];
}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 |= 0x01; //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 =(65536 - 50000)/256;         //给定时器赋初值
    TL0 =(65536 - 50000)%256;
           TR0=1;//打开定时器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void TimeTim()           //时钟正常走
{
     if(settype == 0 && alarmvalue == 0)     //当不在闹钟状态也不在修改时间状态的时候时间正常走
     {
         if(b>=20)
         {
            b=0;
            sec++;
            if(sec == 60)
            {
                sec = 0;
                min++;
                if(min == 60)
                {
                    min = 0;
                    hour++;
                    if(hour == 24)
                    {
                        hour = 0;
                    }
                }
            }
         }
    }
}

void bsp_CheckAlarm(void)        //检查时间是否到了闹钟时间
{
        unsigned char a=0;
    if((hour == ahour) && (min == amin) && (sec == asec))
    {
                while(1)
                {
                beep=~beep;
                        delay_us(100);
                        if(k1 == 0)//K1按键被按下
                    {
                                delay(1000);
                                if(k1 == 0)
                                {
                                        beep=0;
                                        a=1;
                                }
                                while(!k1);//等待按键释放
                    }
                         if(a == 1)
                        {
                                 break;
                        }
                }
    }
}

void bsp_KeyScan(void)           //扫描键盘那个键被按下
{
    if(k1 == 0)//K1按键被按下
    {
                delay(1000);
                if(k1==0)
                {
                keyvalue = 1;
                }
        while(!k1);//等待按键释放

    }

    if(k2 == 0)
    {
                delay(1000);
                if(k2==0)
                {
                keyvalue = 2;
             }
                 while(!k2);
    }

    if(k3 == 0)
    {
                delay(1000);
                if(k3==0)
                {
                keyvalue = 3;
                }
        while(!k3);
    }

    if(k4 == 0)
    {
                delay(1000);
                if(k4==0)
                {
                keyvalue = 4;
                }
        while(!k4);
    }
}

void timeadd()    //时间加1
{
    if(settype == 1)
    {
        if(sec < 59)
        {
            sec++;
        }

        else
        {
            sec = 0;
        }
    }

    else if(settype == 2)
    {
        if(min < 59)
        {
            min++;
        }

        else
        {
            min = 0;
        }
    }

    else if(settype == 3)
    {
        if(hour < 23)
        {
            hour++;
        }

        else
        {
            hour = 0;
        }
    }

    if(alarmvalue == 1)           //设置闹钟加1
    {
        if(asec < 59)
        {
            asec++;
        }

        else
        {
            asec = 0;
        }
    }

    else if(alarmvalue == 2)
    {
        if(amin < 59)
        {
            amin++;
        }

        else
        {
            amin = 0;
        }
    }

    else if(alarmvalue == 3)
    {
        if(ahour < 23)
        {
            ahour++;
        }

        else
        {
            ahour = 0;
        }
    }
}

void timedec()  //时间减一
{

    if(settype == 1)
    {
        if(sec > 0)
        {
            sec--;
        }

        else
        {
            sec = 59;
        }
    }

    else if(settype == 2)
    {
        if(min > 0)
        {
            min--;
        }

        else
        {
            min = 59;
        }
    }

    else if(settype == 3)
    {
        if(hour > 0)
        {
            hour--;
        }

        else
        {
            hour = 23;
        }
    }

    if(alarmvalue == 1)                  //设置闹钟减1
    {
        if(asec > 0)
        {
            asec--;
        }

        else
        {
            asec = 59;
        }
    }

    else if(alarmvalue == 2)
    {
        if(amin > 0)
        {
            amin--;
        }

        else
        {
            amin = 59;
        }
    }

    else if(alarmvalue == 3)
    {
        if(ahour > 0)
        {
            ahour--;
        }

        else
        {
            ahour = 23;
        }
    }
}

void bsp_KeyProc(unsigned char keyv)
{
    if(keyv == 1)
    {
        settype++;
        if(settype == 4)
        {
            settype = 0;
        }
        keyvalue = 0;    //键值要清0!!!
    }

    if(keyv == 2)
    {
        alarmvalue++;
        if(alarmvalue == 4)
        {
            alarmvalue = 0;
        }
        keyvalue = 0;
    }

    if(keyv == 3)
    {
        timeadd();
        keyvalue = 0;
    }

    if(keyv == 4)
    {
        timedec();
        keyvalue = 0;
    }
}

void SetValueShow(void)
{
    if(alarmvalue == 0) //当不在闹钟状态时数码管显示正常的时间
    {
        Show[5] = TableCC[hour/10];
        if(settype == 3)
               Show[4] = TableCC[hour%10] | 0x80;
        else
               Show[4] = TableCC[hour%10];
        Show[3] = TableCC[min/10];
        if(settype == 2)
             Show[2] = TableCC[min%10] | 0x80;
        else
               Show[2] = TableCC[min%10];
        Show[1] = TableCC[sec/10];
        if(settype == 1)
        Show[0] = TableCC[sec%10] | 0x80;
        else
        Show[0] = TableCC[sec%10];
    }

    //在闹钟状态数码管显示闹钟设置的时间
    else
    {
        Show[5] = TableCC[ahour/10];
        if(alarmvalue == 3)
        Show[4] = TableCC[ahour%10] | 0x80;
        else
        Show[4] = TableCC[ahour%10];
        Show[3] = TableCC[amin/10];
        if(alarmvalue == 2)
        Show[2] = TableCC[amin%10] | 0x80;
        else
        Show[2] = TableCC[amin%10];
        Show[1] = TableCC[asec/10];
        if(alarmvalue == 1)
        Show[0] = TableCC[asec%10] | 0x80;
        else
        Show[0] = TableCC[asec%10];
    }
}

void DigDisplay()
{
        int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how[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main()
{
        k1=1;
        k2=1;
         k3=1;
        k4=1;
    Timer0_Init();         //计时器的初始化
    while(1)
    {
                wendu_shuji();         //温度
        TimeTim();              //正常时间在走
        bsp_KeyScan();          //键盘扫描看哪个功能键被按下
        bsp_KeyProc(keyvalue);  //根据键值进行相应的功能处理
        SetValueShow();         //数码管上显示的值
        DigDisplay();            //显示在数码管上
        bsp_CheckAlarm();       //闹钟检查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的中断服务程序
{
    TH0 = (65536 - 50000)/256;
    TL0 = (65536 - 50000)%256;
    b++;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