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第二行显示少了一排

楼主:
有没有师兄知道为什么第二行显示的少了一排,感觉显示的不完整

网友A(2022-01-27):
大概是 PS 不小心罢
字母D的右边一竖,上排是7个点下排是8个点,不仅不象下排前面字符少了一横排反而多了一排,如果不是自定义的就是器件自己开挂了 。
1602的字库是内置的,可以自定义几个你懂的。
两排显示如果取同一字库同一字模,显示出点有多有少只能说坏的有点智能了

网友B:
这种现象应该是1206有缺行不良, 正好是在第二排字发生了行显示不全. 1602是内生字符库, 上下两行显示speed字符应该是一样的, 现在第二行字符都在同一个位置无显, 可以判断为1206自身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应该是1206有缺行不良, 正好是在第二排字发生了行显示不全. 1602是内生字符库, 上下两行显示speed ...

好的,再买一块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