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电流表内阻太大?

楼主(2022-01-26):
说明一下情况,现在电路板1已经量产,用ua电流表测试流态电流都没问题,证明电路板1电路没问题。

现在电路板2是跟电路板1的电路一样,只是更换了单片机。用同一个ua电流表测试静态电流,输入到电流表的电压是4.2V,电流表的输出变成2.8V了,在这一点看,应该是电流表的内阻太大,但是测试电路板1就没问题,这就很尴尬。

用万用表的ua电流档测试电路板2的静态电流,偶尔会出现一次这种情况。

综上所述,究竟是电流表的问题,还是电路板2的问题?

网友A:
电流表内阻一般100R    不是内阻太大,是单片机功耗大,这时候你应该用数字电源测量

网友B:
如果内阻太大完全可以自己搭电路测试,用1Ω采样电阻,用ICL7650这样的Chopper Stabilized OP Amp来放大,其Vos只有0.7μV(typ)足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内阻太大完全可以自己搭电路测试,用1Ω采样电阻,用ICL7650这样的Chopper Stabilized OP Amp来放大, ...

这样弄  需要测试线性?

网友D:
是不是上电时电流大导致不能正常启动?在取样电阻上并个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表内阻一般100R    不是内阻太大,是单片机功耗大,这时候你应该用数字电源测量

用数字电源测量正常,一旦接上ua电流表测试静态电流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弄  需要测试线性?

电阻这么线性的元件还要测试什么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