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1单片机通过什么方式外接并控制低功率加热元件?

楼主(2022-01-26):
(无正文)

网友A:
交流电? 直流电? 开关频率?

网友B:
加热元件功率?电压?型号?

网友C:
MOS管,用AD监控电流,用DA或PWM控制输出电流

网友D:
可以用18B20或者热敏电阻来量测温度, 通过PID算法输出PWM信号控制MOS管来稳定低功率的加热元件的温度.

网友E:
光耦加继电器

网友E:
光耦加继电器,加温度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