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声波传感器HC-SR04,我有两个问题

楼主(2022-01-26):
HC-SR04发射超声波以后,遇到障碍物后,超声波会折回到超声波传感器的接收端,并产生持续一段时间的高电平,我们通过计算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可以得出传感器与障碍物的距离。那么没有遇到障碍物的时候,超声波肯定是没法折回来的。我的第一个疑问就是这种收不到回波的情况,该怎样处理呢,如果这时候缩短传感器与障碍物的距离直到障碍物在正常测量范围内,此时还能根据高电平持续时间计算距离吗?

第二个疑问,我下载了很多版本的超声波传感器代码,总会出现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数据在一定误差内浮动。即使传感器与障碍物之间都是静止的,数据也会在正负几厘米左右的误差范围内持续波动。有哪些因素会造成数据浮动,又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这种现象呢?

网友A:
几块钱的传感器,玩玩就行。

网友B:
可以在收到回波之前,添加一个计数变量,变量自减到0之后,还没有收到回波,有效检测距离内没有检测到障碍物,超时跳出。你所提到的测量误差应该与超声波发生器和接收器的响应特性有关系,任何测量结果都会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网友C:
1、测量时距离不要太远,被测物体相对较平

2、最好是能从技术参数、原理去分析、判断问题、解决问题

网友D:
我的大多数时候都在1cm以内,用US100的串口回传的话效果就更好一点

网友E:
第一个疑问:收不到回波的情况该怎样处理是你在程序里写的,如果这时候缩短传感器与障碍物的距离直到障碍物在正常测量范围内,此时还能根据高电平持续时间计算距离,这个还是你在程序里写的。

第二个疑问:数据在一定误差内浮动,最主要的问题是器件精度与你设想不匹配,改善这种现象主要方法:一是多花钱升级器件,比如一块高精度的数字万用表价格可能是廉价表的成百上千倍;二是多花钱改造环境,比如分析天平是需要用罩子的最好在恒温恒湿的试验室中测量;三是花少钱买书,调试自己的接受能力或者从此不玩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