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文字显示程序

楼主(2022-01-26):
#include<reg51.h>
#include"AMPIRE128X64.h"
void LCDCheckBusy(){ //查忙
        LCDPORT=0xFF;
        LCD12864RW=1;
        LCD12864RS=0;
        LCD12864EN=1;
        LCD12864EN=0;
        return BUSYSTATUS;
}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写数据
{
        //while( LCDCheckBusy() );
        LCDPORT=0xFF;
        LCD12864RW=0;
        LCD12864RS=1;
        LCDPORT=Data;
        LCD12864EN=1;
        LCD12864EN=0;
}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写指令
{
        //while(LCDCheckBusy());
        LCDPORT=0xFF;
        LCD12864RW=0;
        LCD12864RS=0;
        LCDPORT=CMD;
        LCD12864EN=1;
        LCD12864EN=0;
}

//LCD开显示
void LCDTurnOn()
{
        LCDWriteCMD(0x3f);
}
//LCD页地址设置
bit LCDSetPage(unsigned char nPage)
{
        bit stat=0;
        if(nPage<8)
        LCDWriteCMD(0xb8+nPage);
        else stat=1;
        return stat;
}
//LCD关显示
void LCDTurnOff()
{
        LCDWriteCMD(0x3e);
}
//LCD列地址设置
bit LCDSetColumn(unsigned char nColumn)
{
        bit stat=0;
        if(nColumn<64)
        LCDWriteCMD(0x40+nColumn);
        else stat=1;
        return stat;
}
//LCD初始化
void LCD12864Init()
{
        LCD12864CS1 = 0;
        LCD12864CS2 = 0;
        LCDTurnOn();
        //LCD开显示
        ClearScreen(0);
        LCDSetPage(0);
        //LCD页初始地址,共8页
        LCDSetColumn(0);
        //LCD列初始地址,共64列
}
/*选择屏幕screen: 0-全屏,1-左屏,2-右屏*/
void SelectScreen(uchar screen)
{
   switch(screen)
   { case 0: LCD12864CS1=0;//全屏
             _nop_(); _nop_(); _nop_();
             LCD12864CS2=0;
             _nop_(); _nop_(); _nop_();
             break;
     case 1: LCD12864CS1=0;//左屏
             _nop_(); _nop_(); _nop_();
             LCD12864CS2=1;
             _nop_(); _nop_(); _nop_();
             break;
     case 2: LCD12864CS1=1;//右屏
             _nop_(); _nop_(); _nop_();
             LCD12864CS2=0;
             _nop_(); _nop_(); _nop_();
             break;
   }
}
/*清屏screen: 0-全屏,1-左屏,2-右*/
void ClearScreen(uchar screen)
{
     uchar i,j;
     SelectScreen(screen);
for(i=0;i<8;i++)  //控制页数0-7,共8页
     {
       LCDSetPage(i);
                         LCDSetColumn(0);
       for(j=0;j<64;j++)    //控制列数0-63,共64列
            {LCDWriteData(0x00); //写点内容,列地址自动加1
              }
     }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i,j;
for(i=0; i<z; i++)
for(j = 0; j < 110; j++);
}

#include<reg51.h>
#include"AMPIRE128X64.h"
//---声明一个全局变量---//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HZ[]=
{
/*--  文字:  温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60,0x02,0x8C,0x00,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FE,0x00,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40,0x7E,0x42,0x42,0x7E,0x42,0x7E,0x42,0x42,0x7E,0x40,0x00,

/*--  文字:  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25,0x26,0x24,0xFC,0x24,0x24,0x24,0x04,0x00,
0x40,0x30,0x8F,0x80,0x84,0x4C,0x55,0x25,0x25,0x25,0x55,0x4C,0x80,0x80,0x80,0x00,

/*--  文字:  1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6,0x3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温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60,0x02,0x8C,0x00,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FE,0x00,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40,0x7E,0x42,0x42,0x7E,0x42,0x7E,0x42,0x42,0x7E,0x40,0x00,

/*--  文字:  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25,0x26,0x24,0xFC,0x24,0x24,0x24,0x04,0x00,
0x40,0x30,0x8F,0x80,0x84,0x4C,0x55,0x25,0x25,0x25,0x55,0x4C,0x80,0x80,0x80,0x00,

/*--  文字:  2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70,0x08,0x08,0x08,0x08,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6,0x3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温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60,0x02,0x8C,0x00,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FE,0x00,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40,0x7E,0x42,0x42,0x7E,0x42,0x7E,0x42,0x42,0x7E,0x40,0x00,

/*--  文字:  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25,0x26,0x24,0xFC,0x24,0x24,0x24,0x04,0x00,
0x40,0x30,0x8F,0x80,0x84,0x4C,0x55,0x25,0x25,0x25,0x55,0x4C,0x80,0x80,0x80,0x00,

/*--  文字:  3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3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18,0x20,0x21,0x21,0x22,0x1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6,0x3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显示全角汉字*/
void Display(uchar ss,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number)
{
        int i; //选屏参数,pagr选页参数,column选列参数,number选第几汉字输出
        SelectScreen(ss);
        column=column&0x3f;
        LCDSetPage(page); //写上半页
        LCDSet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
                LCDWriteData(HZ[i+32*number]); //i+32*number汉字的前16个数据输出
                }
        LCDSetPage(page+1);  //写下半页
        LCDSet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
                                LCDWriteData(HZ[i+32*number+16]); //i+32*number+16汉字的后16个数据输出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char i;
        LCD12864RST=1;
        LCD12864Init();

    ClearScreen(0);//清屏
        LCDSetColumn(0);
        LCDSetPage(0);
    while(1)
    {
                         /* 可以单个显示
                        Display(2,0,0*16,0);//
                        Display(2,0,1*16,1);//
                        Display(2,0,2*16,2);//
                        Display(2,0,3*16,3);//
                        Display(1,0,4*16,4);//
                        Display(1,0,5*16,5);//
                        Display(1,0,6*16,6);//*
                        /* 可以多个显示,这里是4个一起显示*/
                        /*for(i=0;i<4;i++)
                        {
                        Display(1,0,i*16,i);/*Display(选屏参数(CS2,CS1),pagr选页参数,
                        column选列参数,number选第几汉字输出)
                        _nop_();
                        Display(2,0,i*16,i+4);
                        _nop_();
                        Display(1,0+2,i*16,i+8);
                        _nop_();
                        Display(2,0+2,i*16,i+12);
                        _nop_();
                        Display(1,0+2+2,i*16,i+16);
                        _nop_();
                        Display(2,0+2+2,i*16,i+20);
                                        }
                        */
                        for(i=0;i<4;i++)
                        Display(1,0,i*16,i);//温度1
                        for(i=0;i<4;i++)
                        Display(1,0+2,i*16,i+4);//温度2
                        for(i=0;i<4;i++)
                        Display(1,0+2+2,i*16,i+8);//温度3

                /*显示八个字
                                        for(i=0;i<8;i++)
                                 {
                        Display(1,0+2+2+2,i*8,i);
                        _nop_(); ;
                        Display(2,0+2+2+2,i*8,i+8);
                                        }
                                        */

                }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两个文件以#include为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