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9C52RC单片机IO口准双向口和开漏模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2-01-26):
1.用户手册上说单片机复位后P0口为开漏输出,但是又说单片机全部io口都可以支持准双向口和开漏模式,请问是这两个模式如何切换?
2.单片机复位后P2是图片中的准双向模式,但是用户手册中提到了P2内部有上拉电阻,请问上拉电阻接到了何处,既然有了上拉电阻,要这几个上拉mos管作用是什么呢?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通过设置寄存器实现

C语言中,配置 PxMy 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设置寄存器实现

那请问寄存器的名就是PxMy吗? 但我在官方的数据手册里并没有找到PxMy

网友B:
stc89c52rc,p0口只能开漏输出,其他io只能准双向,不能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9c52rc,p0口只能开漏输出,其他io只能准双向,不能切换。

好的好的 感谢~

网友C(2022-03-17):
你去STC官网上下载个15或者8系列的说明书,里面有很全面的io口模式的操作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去STC官网上下载个15或者8系列的说明书,里面有很全面的io口模式的操作方法。

阅题不留心
楼主问的是STC89C52RC

STC89C52RC的IO设置就是没设置
(P0口除外,它要接上拉电阻才有弱上拉)
sib PXY = PX^Y;

PXY = 1;//就是准双向口
PXY = 0;//就是开漏模式
PXY = 1;//由0变1就是强上拉维持两个时钟周期

网友E(2022-10-11):
引用 网友A:
通过设置寄存器实现

刚刚查完资料,89c52的P1~P4均为准双向口,无需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阅题不留心
楼主问的是STC89C52RC

强!刚刚学习完这个

网友F:
STC89系列、STC90系列的IO模式都是固定的,不能设置,除了P0口是开漏模式外,其余都是准双向口,上电就输出高电平。
STC其余的MCU的IO都可以设置4个模式,特别是STC8系列、STC32G系列,IO可设置的参数更多,比如关闭数字输入、关闭施密特功能、增加额外4K上拉电阻、每个IO都可以中断等等。

网友G(2023-06-05):
引用 网友F:
STC89系列、STC90系列的IO模式都是固定的,不能设置,除了P0口是开漏模式外,其余都是准双向口,上电就输出 ...

学习了,STC90系列有多少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