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RD单片机0.96 OLED点亮失败,是代码的问题还是oled坏了?

楼主:
代码连接(oled.hex是我烧的)连接如图(线颜色与标识对应)代码写的应该没问题的(SDA连的P1^0 SCL连接的P1^1 GND连接的最小系统板上的GND VSS连接的最小系统板上的 )
感觉应该不是连接的错误
求助大佬们看看到底是代码的问题还是oled坏了?(代码我是魔改了一下,我看之前的太大就把oled.c直接删了只剩这些了)

以下是我用的代码(ME为我修改后的 BEFORE为原版)

ME为我修改后的 BEFORE为原版

网友A(2022-01-27):
oled.c直接删了?这是OLED 屏幕驱动函数,怎么可以删呢,其实很好判断是代码问题还是OLED问题,把原程序烧进去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B:
用未经魔改的试试,如果亮了再改不迟。
就算是代码正确,你用的器件不同,仅凭代码就能知道是否正常驱动应该是神
建议步骤:
1、正确连线,用厂家代码驱动,可能需要调整延时什么的;
2、总是不能驱动,另找人解决,或者退货(这个屏如果没碎几乎没可能是坏的);
3、驱动正常,可按需修改调试。

网友C:
要改代码,首先要在一个正常的代码上改,对一个未经验证的代码贸然修改,结果可知

网友D:
魔改代码时要先清楚此代码的工作控制原理,有些是必要代码不能删除,删除后没有上下程序的连接,因此不能删除,有些是输出的,可以改,用简单的运行方式改都是没问题的,我也经常这样弄

网友E:
原代码用的是SPI驱动的OLED啊老弟~!

你买的是I2C驱动的当然不显示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原代码用的是SPI驱动的OLED啊老弟~!

woc,这个小错误有点离谱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原代码用的是SPI驱动的OLED啊老弟~!

哦哦,大佬的意思是OLED和代码不兼容是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oled.c直接删了?这是OLED 屏幕驱动函数,怎么可以删呢,其实很好判断是代码问题还是OLED问题,把原程序烧 ...

就是说虽然能生成hex但是能不能跑是另一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哦哦,大佬的意思是OLED和代码不兼容是吗

没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原代码用的是SPI驱动的OLED啊老弟~!

这个代码就是 iIC 的,不是 spi

网友I:
再买一个spi屏,两种驱动都学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个代码就是 iIC 的,不是 spi

看仿真的设定不太像是IIC

网友J:
先烧源程序,屏幕没反应再看接线,接线没问题屏幕就可能有问题,接线正负极不要接反,我就整烧一块,源程序没问题就是改动的问题,oled.c里有输出汉字字符图片等功能函数,调用个字符的试试有没有反应,注!程序如果有问题屏幕不会亮!

网友J:
引用 网友F:
woc,这个小错误有点离谱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96屏幕四个接口就是iic,七个接口的既支持iic也支持spi,不过后边电阻需要短接一下

网友K:
是程序的问题